DELL 型号 17R-7752 i7的 报警2声 不过内存

楼主(2016-01-06):
   报警2声,分析内存不过,电压都量了一遍 除集显没电压(内存不过导致集显没出电压)其余都有电。换了个CPU 刷了个BIOS 故障依旧  ,内存插槽很干净,没进过水,也没断线。打开图纸看了下内存供电芯片51216发现18脚电压只有0.46V,图纸标识1.5V 感觉不对,但是另一端直接了个32K的电阻啊。另一端去了哪里呢? 有遇到过此类故障的盆友吗? 求解答。。。。。

网友:
做上拉用的吧

网友:
你有图纸查一下32K的电阻另一端去向啊!

网友:
你这样问是查不到的,建议你去下载电路图,跑电路看看另一端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