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 SE/EPU 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06):
 办公的电脑坏了,上网淘了个二手的主板,现在看到这块坏的P5K SE/EPU 有点想借助论坛来修好它,请各位大师指点。本人手上有万用表,数字指针都有,烙铁和热风枪,有一点动手能力和电子基础
      故障表现:
      更换主板前:需要断电冷机开启才能正常启动到WINDOW桌面,重启或者是关机后不拔插头放电的话就会卡在WINDOWS的进度条位置死机。
       更换主板后:今天只用内存,CPU来测试,测试卡跑码是两位的 一直都卡在F0的位置,看了些论坛的帖子后,现在把BIOS芯片拆了,回家用编程器重新刷了0501的BIOS。这个板子的BIOS芯片型号是EN25F80,我用的CH341A的编程器。今天换上上电跑码居然变成F8了。从开始的F0到F8都是一通电就是这样,南桥,IDE芯片,网卡都有点发烫。把网卡和IDE芯片拆掉还是显示F8,CPU风扇的转速会忽快忽慢的。
       换主板之前主板是可以点亮的,我就有点纳闷是哪里出了问题了。附上跑码图和测的 中管子的电压图,
BIOS的 1、7、8脚是3.3V,3脚的是0V。

      本人属于业余爱好者,望各位老鸟和大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加焊一下南桥吧。

网友:
南桥,IDE芯片,网卡都有点发烫,估计是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B:
再刷回原来的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刷回原来的BIOS试下。

和BIOS没关系!!板子本身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南桥挂 吧 。 南桥有点烫是正常的   网卡就不正常了。

网友:
你回复的什么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桥挂 吧 。 南桥有点烫是正常的   网卡就不正常了。

怎么回复不出内容来的!!!之前我的回复:我觉得不是南桥挂了,应该是南桥外围的电路出了问题,才会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才死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南桥吧。

没有红外线焊台!!!只有热风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回复不出内容来的!!!之前我的回复:我觉得不是南桥挂了,应该是南桥外围的电路出了问题,才会在满 ...

是不是GB的桥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GB的桥啊 ?》

没听懂!!Intel 802801IB的南桥!!

网友:
能跑码证明几大供电是没有问题的,这板待机时网卡有点发热是正常的,不要烫手就行了,插个小喇叭看看吧,就上CPU别插内存,看一下报警不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听懂!!Intel 802801IB的南桥!!

那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啊。 仔细查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啊。 仔细查查咯、。

从哪入手!!小白一个,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红外线焊台!!!只有热风枪!!

不妨先用热风枪吹一吹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妨先用热风枪吹一吹看看!

重点吹哪个位置??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吹哪个位置??南桥???

嗯!吹南桥!

网友:
把网卡和IDE控制器吹掉,现在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先用热风枪吹一吹看看!

嗯!怀疑什么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