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有你啊

楼主(2016-01-06):
我想问大神们一个小小的问题,今天我修了一台台式机主板,我一般我修到CPU供电就不会修了,小白白的我,什么都不懂,一般我只是看一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几个引脚定义,但是我总遇不到EN信号这个开启的问题,总是EN .VCC都有就不知道搞了,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视频英特尔是内存-桥-总线-CPU,每一个开启到完成然后到下一个开启,都是上一个给的,是不是总线要给CPU一个电源好信号,我都忽略了这一点,但是我又不干肯定,1.我想问问大神们CPU电源好信号是不是总线给的。2.如果都有这三个条件是不是芯片坏了啊,3.在想问问的就电源管理芯片-驱动芯片-MOS管,他是一个怎么工作的,先那个在那个

网友:
驱动-电源-mos

网友:
都正常就换芯片呗,还有个vid组合你没查

网友:
芯片的外部条件具备的话就果断换掉吧。

网友:
内存-桥-总线-CPU,根据这是时序逐步查电路,

网友A:
首先你得理解什么CPU电源好?CPU电源好为CPUPWRGD或者CPUPWROK,是CPU供电正常之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也就是VRMPWRGD给南桥,南桥收到这个PG之后发送CPUPWRGD给CPU,告诉CPU你要的供电已经正常OK,你可以进行工作了。CPU供电的开启信号一般是由总线供电出来之后控制相关电路去开启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过程一般是VCC BOOT VID  EN 然后导通MOS管产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理解什么CPU电源好?CPU电源好为CPUPWRGD或者CPUPWROK,是CPU供电正常之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 ...

谢谢了44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