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这样也行(突发奇想,别说还成功了)

楼主(2016-01-06):
今天来两台电脑都是“找不到”硬盘,一个硬盘是ST,另一个硬盘是WD,把硬盘的板子拆下来发现触点污垢厚,造成不能接触,用刀刮后能认盘,考虑到触点要不了多久又会起垢,干脆来过“BGA"。拆下硬盘板子,把触点拖上锡,抹上焊油装回去,用”风枪“对着触点位置加热至锡融化时停,等冷却后试,成功。再把所有螺丝取下试,嘿,也能认盘。切记,要把螺丝装回去。
由于使用的是老年手机,无法拍照,请谅解。
这两台电脑是开饭馆的,很”油“。我这样处理恐怕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
我以前是橡皮插的,修好过一个,另外几个不行,一个敲头,还一个会自动掉电

网友A:
这方法优、缺点各占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优、缺点各占一半!

我没有考虑以后还要修,硬盘的寿命就那么长嘛。即使要修,可以用”风枪“吹下来。

网友:
遇到过进水腐蚀不认盘的,处理下腐蚀就好了。

网友:
只要上锡就行了,锡没那么容易锈掉。再加热焊接在一起完全没必要

网友:
想想也真费劲,手艺不好直接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