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主板CPU座腐蚀断线

楼主(2016-01-06):
我这里有十多块这种联想G41主板都是CPU背面断线。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根治这个问题,我是说接好后不再复发。

网友A:
没办法根治。这个要看客户在什么地方用。如果是在比较干燥 的环境下用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在潮湿的地方 可能还是会出现的 。

网友:
看客户在哪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根治。这个要看客户在什么地方用。如果是在比较干燥 的环境下用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在潮 ...

是啊,恶劣的使用环境会导致这种情况,而且不仔细看也不知道会断线。

网友B:
修之前板子烤一下,除湿,修复完成后,贴上高温胶纸,当然这不是根本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之前板子烤一下,除湿,修复完成后,贴上高温胶纸,当然这不是根本解决办法!

根本解决办法就是换板...难道还让用户搬家不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本解决办法就是换板...难道还让用户搬家不成么...

解决办法在于用户自己

网友:
最彻底的办法是打三防漆,还有那个CPU底座好像会挥发出会腐蚀的油出来的

网友:
你这板是售后出来的吧?联想G31 G41这种绿色的板后面PCB发霉氧化的特别多。

网友:
我认为是CPU金属底座的原因。关机变冷,吸收空气中的水份。

网友:
不知道导 电漆管不管用

网友:
十多块都是同一地方断线吗?

网友:
关注吧,手里这坏板有两块了

网友:
不太好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