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SIM卡座焊盘脱落

楼主(2016-01-06):
第一次换手机SIM卡座,拆下时因没有经验,将6个焊盘中的3个拔下,结果完全没有办法补救了,SIM卡座再也焊不上去了。

网友:
手机型号是中兴努比亚NX401,SIM卡6引脚有一个是空脚,其余5个定义是供电、地、时钟、数据传输、复位,如下图。

最后在座子旁边发现各个引脚的测试点。见下图。

将5个测试点用漆包线飞线到SIM卡座,仍然认不到SIM卡。以为线太细,先将供电脚换成粗线,又将全部飞线都换成粗线,仍然认不到卡。测量了一下五个测试点电压,全部是0 。这就奇怪了。后来把一个旧手机开机后测试SIM卡座各引脚电压,包括供电脚各引脚电压也是全部0。难道不放SIM卡不出电压?无论如何,插上SIM卡后不可能不出电压。所以我认为此手机还有其它电路问题,没有再修,还给用户了。

网友A:
在掉点的地方刮开表层,看是否有铜线,
如果有铜线,直接用铜线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掉点的地方刮开表层,看是否有铜线,
如果有铜线,直接用铜线飞线

有针尖大小的铜线,所以我才知道旁边有5个引脚的测试点。

网友B:
小问题,补点可以救活的,手工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问题,补点可以救活的,手工活。

关键是各引脚都无电压,飞线后还是认不到SIM卡,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电压。也可能是我开始没注意那个供电的引脚铜线,把它和地连在一起了,开机把供电电路烧了。

网友A:
手机以前识卡,就是你没焊好。。

手机以前不识卡,估计就不是卡座的问题。是电路和芯片的问题。

还有,电压是必须插卡才能测得,你找个版,测对地值,比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以前识卡,就是你没焊好。。

手机以前不识卡,估计就不是卡座的问题。是电路和芯片的问题。

必须插卡才能测到电压,是这样的。手机已经不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各引脚都无电压,飞线后还是认不到SIM卡,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电压。也可能是我开始没注意那个供电的 ...

我去,你貌似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卡槽的原理是,插入卡,顶开卡槽的弹片,使接地电路断开,恢复电压,

弹片不顶开,卡座电路会一直接地,所以没电压,

网友:
这个飞线救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