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显示器排线怎么接?分不分正反?

楼主(2016-01-06):
你们看我接的对不?如上图 排线是反的

网友:
分正反,你接的是正确的。

网友:
屏接口那接不错,驱动板那对应测一下 vcc  GND就知道接的对不对

网友:
这个搞错会烧屏的小心

网友:
应该是正确de !

网友:
这个反了也插不进去,实在拿不准,就测下供电要不要搞错

网友:
  你接的是正确

网友:
接错了小心烧屏

网友A:
这种排线反了也无所谓,因为一面是绝缘的。

网友:
你接的很好,太有才了

网友:
如果插反是插不进的,屏线有防呆口的!

网友:
注意 插反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
你这也要问,先搞懂双8,单8的屏接口,关键注意屏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排线反了也无所谓,因为一面是绝缘的。

真的么  ?我被大师们吓了都不敢试试

网友:
屏这头安装正确 还要看驱动板这头有木有安装正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么  ?我被大师们吓了都不敢试试

用眼睛都能看出来一面是绝缘一面有触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