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秒杀ASUSK43LY 不跑码

楼主(2016-01-06):
此机是一客户拿过来的 说这机器在别的地方没修好    那过来给我看看 看能不能修好  如果价格贵就不修了    我说好  目测主板 EC动过   BIOS动过桥焊过别的也没动过 看这样就知道 典型的三板斧  现在的新机器 三板斧修起来稍微会有点吃力啊 看到这种情况  二修的 先把内存和CPU 我自己的试试 还是一样  (修信号 有示波器比较方便些)   用示波器测了下 内存202 200 不测不知道 一测吓一跳  怎么5V电压   难道示波器不准了   把示波器在校准后还是一样 看来真是电压不对了   直接导向3V 5V 电感 发现一个电感5.0几V 一个5。3V  通过点位查看 5.3V的电感是正常是3.3的  直接断开后继 还是这样  测反馈正常 开启正常  直接换芯片OK了   芯片是RT8206A  可以用RT8206B代换 实测哦来几张亮机图

网友A:
哈哈,被楼主秒杀了,有时候用示波器测量之后,就用万用表测量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被楼主秒杀了,有时候用示波器测量之后,就用万用表测量一次

版主帮忙多加点分呗  发帖不易啊

网友:
35V待机芯片?

网友B:
对 3v待机偏高  芯片内部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帮忙多加点分呗  发帖不易啊

只顾着看帖,回帖,把最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 3v待机偏高  芯片内部出问题了

你说这个上家是不是太水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这个上家是不是太水了啊。

要是我没有示波器 我也不会去测SMB   估计我也发现不来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没有示波器 我也不会去测SMB   估计我也发现不来这个问题

好吧,谢谢。

网友:
有波波 就是好!!

网友:
修到过V370 也是待机电压偏高问题,不过我的烧了内存供电上管 、芯片以及滤波电容。

网友:
二修机器还有这样简单的

网友:
可不可以把RT8206A  RT8206B引脚定义发上,方便新手理解学习。

网友D:
焊油好多啊!也不清洗干净

网友:
楼主秒了,上家也太水拉,典型的三板斧。

网友E:
楼主示波器还显示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示波器还显示电压啊

不都显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油好多啊!也不清洗干净

个人习惯而已 我不喜欢清理

网友:
我用二手模拟的看波波电压显示得不准,所以以为显示的不是测量点的直流电压呢

网友:
秒杀哦 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