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块acer的笔记本,死活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1-06):
版号,1139-2 48.4.宏基v5-471的机子,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6,量了8脚桥发过来的信号1.1v,9脚开启3.3v。主供电和boot脚都是5v,我实在想不出还要什么条件,求助啊

网友:
CPU换了看看,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之前修过e1  471  换芯片什么都不行,最后换桥好了

网友:
大家好,板子修好了先传个图纸再说。再给大家分享下维修流程。    我遇到的是电流跑到0.2A掉电。一量是CPU供电没有。一般没cpu供电大家一定要去测主供电,我量得25脚VDD5v,20脚,30脚。自举升压5v。
8脚VR_HOT#1.1v,9脚开启VR_ON1.1v。6脚ALERT#1.1v。5脚SCLK7脚SDA1.1V.理论上条件满足了。但还是不出CPU供电。
这种不CPU供电的可能有1,CPU芯片坏。2,上下管坏,3,后级电路,4,发出svid但没数据交换。5,bios不对。
但我看过月饼老师的一篇帖子,就是关于9583的cpu供电芯片,是拆掉18脚的pwe_vcore_comp.如果出cpu电压,就是代表cpu供电芯片是好的,上下管是好的。
所以我拆了8脚的电阻,果然是有1.1vcpu电压出来了。所以是svid出了问题。于是我怀疑bios程序出了问题,因为cpu发给供电芯片的数据包是放在bios里的。在网上下了3个bios刷上去都不行。看来只能干桥了,结果换了桥还是不行。哎!有点崩溃啊。放了几天,最后搞好了,结果是EC坏了。原来是BIOS挂在EC下,EC不良,导致读取不到svid的数据包,最后换ec,烤机3小时没问题交给客户了。
        发帖辛苦啊!希望大家多家下分,谢谢

迅维网chinafix.com_ACER V5-471.pdf

网友:
网上关于9583系列的帖子的不少,但是介绍EC坏导致无cpu供电的还真是没太留意,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示

网友A:
EC也能影响CPU供电,这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也能影响CPU供电,这还真不知道

我也很少遇到,这块板子的bios挂在EC下,所以cpu会通过EC读取bios里的svid数据包。所以会影响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