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台式机主板更换CPU底座

楼主(2016-01-06):
现在换个CPU底座,烤箱被我卖了,没办法烘烤,直接就是我的焊台,开100度,烤个30分钟,再拆下来。
上油拖锡,吸取线拖干净,清洁。

上钢网,刮锡膏。
放CPU底座,焊接。
搞定,成功率99%,换大板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A:
现在这种座子更换,冒是可以用拆机的座子来换,珠子植在板子上,楼主分享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座子更换,冒是可以用拆机的座子来换,珠子植在板子上,楼主分享好经验,

这个底座只能用新的,植球底座实在是没办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热风枪换的?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热风枪换的?有哪些注意事项、。

换这底座热风枪搞不定,得用BGA机器。

网友:
原来座子上刮锡浆是个好的选择。我都是用烙铁刮。

网友C:
这玩意还真没换过;毕竟感觉主板没多少价值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还真没换过;毕竟感觉主板没多少价值量

这技嘉1150接口的主板值200多应该有吧,我换个底座收个80到100,别人就底座坏了,当垃圾卖舍不得,花个100来块弄好,还是有钱赚的,我换的底座,他们继续可以售后保修,外观还是可以过关的,

网友:
我两年不接台式机主板了。。。 其实也是有利润可做。懒了

网友:
很难更换,这个

网友D:
你帖子里写错温度了吗?看你这板子也是无铅的了,100度烤30分钟你能拆下CPU座?

网友E:
从我学维修起还没换过桥呢 更不要说换cpu座了 我这里桥坏客户的是直接板 连给我换一次桥的机会的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帖子里写错温度了吗?看你这板子也是无铅的了,100度烤30分钟你能拆下CPU座?

人家是预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人家是预热,,,,,,,,,

人家没说开100度预热不,看清楚他的原话:开100度,烤个30分钟,再拆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人家没说开100度预热不,看清楚他的原话:开100度,烤个30分钟,再拆下来。

那也应当理解是预热,,什么元件能耐受30分钟的高温,所以只能是30分钟的100度的低温预热,而且也说了之前把烘箱卖了,所以才用BGA代替来先烘烤预热,,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望多发好贴

网友:
我没有换过这些,上钢网做什么的阿。这个应该不用植珠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也应当理解是预热,,什么元件能耐受30分钟的高温,所以只能是30分钟的100度的低温预热,而且也说了之 ...

所以说我提醒他,不是所有人的都像你懂,这会对很多新手造成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我学维修起还没换过桥呢 更不要说换cpu座了 我这里桥坏客户的是直接板 连给我换一次桥的机会的没有{:4_10 ...

换板后坏板一般客户都不要了!你给他个10块钱回收回来练换桥就行了!我当初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老大你能否告诉我下,你挂完膏就取下钢网,还是加焊完取得,谢谢了,我是挂完就取得老是弄不好,是膏不太干,反正取完好多都是水汪汪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