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5-473g 开机在BIOS里面一卡一卡的。

楼主(2016-01-06):
宏碁  v5-473g   四代U   独显,板载内存   开机在BIOS里面一卡一卡的。   进系统也超级慢,不装硬盘也一样。拆除裸板故障依旧。    BIOS以刷,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咋滴没人帮助。。。晕

网友A:
我遇到过N5010跟你说的这个情况差不多,进系统像没装独显驱动的感觉,显卡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N5010跟你说的这个情况差不多,进系统像没装独显驱动的感觉,显卡问题。

上次遇到一台V星四代换桥后进BIOS好卡,感觉很延时一样。后来查出是读卡器芯片问题。现在这台就没那么幸运了。我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导致。。

这机只有一个U  和一个N卡的独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N5010跟你说的这个情况差不多,进系统像没装独显驱动的感觉,显卡问题。

版主你后来是换显卡弄好的  还是重置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后来是换显卡弄好的  还是重置加焊???

我是加焊好的。

网友:
谢谢了。     这台I5四代  还是不弄她的了,万一不亮机就完了,

网友:
是的,如果要修最好先报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