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关于深度休眠和待机状态,百思不得其解,请教!

楼主(2016-01-06):
VCCDSW,这个电压是不是待机芯片产生的?
DSWVRMEN,这个谁发出的?开启桥内部VCCDSW1_05
DPWROK,这个来自哪,发给桥吗?
VCCASW,这个ATM供电又是谁发出的?

另外,深度休眠和待机之间有没有明显的分界点?深度休眠时EC有电吗?
真真犯晕了,菜鸟。

网友A:
你直接找个图纸,追查一下VCCDSW/DSWVRMEN/DPWROK/VCCASW的来源,就会找到完整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找个图纸,追查一下VCCDSW/DSWVRMEN/DPWROK/VCCASW的来源,就会找到完整的答案。

我也是新手,新手不会看啊。

网友C:
你不是【迅维】学员吗,会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新手不会看啊。

新手的话建议参加远程培训,说实话,有很多知识都是循序渐进来学习的。比较系统性,呵呵

网友D:
深度睡眠一般机型都不采用的,不要过度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的话建议参加远程培训,说实话,有很多知识都是循序渐进来学习的。比较系统性,呵呵

好吧,年后报个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迅维】学员吗,会不知道?

可能现在还没有讲到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找个图纸,追查一下VCCDSW/DSWVRMEN/DPWROK/VCCASW的来源,就会找到完整的答案。

嗯,有道理,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深度睡眠一般机型都不采用的,不要过度纠结。

嗯,我只是在看6系列时序时有这几个信号的参与,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有道理,感谢!

呵呵,没事儿,学习慢慢来,不要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我只是在看6系列时序时有这几个信号的参与,蒙了。谢谢

因为一般不支持深度睡眠与AMT技术,所以VCCDSW就与VCCSUS3_3同步,DPWROK就与RSMRST#同步, VCCASW与1.05V_S0同步。

网友:
这个不是有讲过的吗?

网友F:
实地的上课电路图一搜不是一堆图纸吗 随便一个HM55图纸就能知道来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地的上课电路图一搜不是一堆图纸吗 随便一个HM55图纸就能知道来源了

6以上才支持深度睡眠。
只有苹果才使用这个功能。

to楼主:
VCCDSW3_3是待机芯片发出的。不支持深度睡眠时就与VCCSUS3_3连一起
DSWVRMEN是VCCRTC上拉的。
DPWROK就是原来的RSMRST#,来自EC,不支持深度睡眠时就与RSMRST#连一起
VCCASW是ME模块的供电,但出THINKPAD T X系列外,都不支持,所以它就跟总线供电1.05连一起了。

深度睡眠时,EC有电的。
适配器模式,EC永远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