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开机

楼主(2016-01-06):
最近连修2台由于rt8207坏了导致机器不亮。上次刚说了dell n4030 这次又有一个n4110.现象待机电流0.003a,按开机键0.027a。说明开机电路的条件已经具备,待机3v 5v 都有。别的电压都没有。按照习惯的上电时序应该先有二次电压给各单元电源管理芯片5v电压供电,因此先测二次电压,经查二次电压的开启是IT8518e的run -on来开启的,测试无电压,考虑到能开机说明开机条件具备,可能ec坏了,换了后还不好,郁闷中,还能 bois坏了?刷bois 还是不行,找到上电时序一看明白了 应该先开启内存的电压后开启2次电压,更换内存供电芯片rt8207,机器修复。此机器浪费我好几个小时,又走弯路了。

网友:
上电时序图好熟悉,饼哥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