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753 i7板载u 独显 开机掉电 秒杀

楼主(2016-01-06):
很久没有发帖了!修一台戴尔5753  机器同事修的 拿来开机亮了就掉电!他刷了n个bios 还是一样!店里大师也接手刷 合成也不可以!准备还给客户!我没事做 拿来看看!试过内存 裸板上电!确实是掉电!突然想起以前修一台也是这样 加热显卡好的!拿着风枪吹!没想到居然不掉了!再上BGA拷下!现在几个小时都没问题!是AMD显卡(不清楚是否内部带桥,就板载u+这个显卡)!大家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免得走弯路!附上亮机图

网友:
显卡不集成桥的功能,板载U集成了原来的南桥和CPU二合一。

网友:
你这下露脸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AMD的机器也挺扯淡的,,,除了桥别的还真不怎么坏。inter的却是各种故障

网友:
这个方法好,经验很重要,给版主加分

网友:
大神啊。看来还是经验重要

网友:
的确可以作为经验借鉴,不过AMD的显卡给人的印象就是不稳定呢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显卡也会坏了 一般我都直接忽略显卡的    下次该注意了

网友:
这个是AMD显卡的温控部分出了问题 ,干显卡妥妥的

网友:
dell 我也修过掉电的  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奇怪了。。现在挣分好像很难呀。。网址改了么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经验,显卡引起掉电。。

网友:
以后省的量了

网友:
单桥就是不好修

网友:
恩恩  下次不走弯路 有机会试

网友A:
显卡虚焊掉电?

网友:
如何成为版主

网友:
是不是  主板自检不过掉电啊

网友:
修一个索尼的INTEL 三代的机器,也是开机快显不显的掉,加焊显卡,不掉但是也不显,后来重植才好的。

网友:
现在BIOS合成是个很高深的技术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以后会注意,谢谢

网友:
显卡内置温控虚了,加焊下就好了,AMD的就这样

网友:
这就是经验

网友:
结局很重要, 解决了问题

网友:
谢谢😜辛苦了(≧∇≦)/如果遇到过这种情况肯定注意

网友:
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AMD显卡虚焊比较多吧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下次遇到少走弯路,可是超进时间了,加不了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虚焊掉电?
端看设计者如何设计.有些缺电压掉电.往后很多新机器可能连缺信号都掉电.恐怕越来越难修喽

网友:
好新的机器,估计机主疯狂玩游戏,导致显卡虚汗,AMD的没办法,基本都是显卡虚汗,北桥虚汗,看来新机器还是没有解决温度问题。

网友:
还是经验重要啊

网友:
都是能人啊 我们这些小白只有学习的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