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M28GT4-D3内存供电偏大维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楼主(2016-01-06):
什么都不说了,先上主板图片吧!!

这块主板我自己维修过一次,没有维修成功,就放在一边了,今天晚上没事,看到这块成色还不错的主板,想想还是在拿来耍耍吧
思路理下:AMD的主板,供电时序  待机-内存-cpu-桥/总线
全部对地打值,USB接口,主板供电对地值  测完全部正常
那就上电吧
因为上次维修过,知道问题在内存供电,就直接奔内存供电去了,

这是内存供电产生的地方,首先查供电芯片吧,
供电芯片为PWM方式,主控芯片为F72815SG  脚位图如下:

测了条件和输出都有,具体多少正常我不知道,只是评经验吧,只要有,就算他正常工作了,但是后面电压输出高,就查第3脚的电压,为1.62V,
开始以为参考多少,输出就多少(误导了)!第一感觉就换了这个芯片,结果还是一样,中间还问了老师,但是还没有解决。
好吧,我就用可调电源吧这个脚的电压给到0.8V,突然测了下,输出到1.62V了,哈哈,问题找到了,记得老师讲过这里的电源为0.1-0.8V(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有这么个数,那就好办了,跑线往前找吧,跑呀跑跑呀跑。。。。。跑线的辛苦你们是知道的,最终跑到了这个芯片F72830脚位图如下:

和这个芯片的第8脚相连,看数字,应该和第7脚   16脚 12脚有关,测量后感觉都正常,好吧,还是老办法,先换掉在说,
这里找了一块双敏的主板,结果奇迹出现了,两块板子一模一样如图:

那就好办了,拆了换上。换好后,测量内存电源为1.53V 心里暗自高兴,搞定了!
上真U看看,能否亮屏。
结果game over !
奇怪,还有地方有问题,马上回忆上电时序,待机-内存-cpu-桥/总线  查cpu供电,没有供电,好吧,继续修,供电芯片型号RT8855脚位图如下:

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结果都满足!顿时觉得玩完了,自己又细细回想了下,DDR3,AM2  .哈哈,问题找到了,cpu不对,内存控制器是在cpu内部,
接口一样,但是控制器不一样,更换CPU后,顺利点亮,如图:

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维修AMD主板的时候,特别是新手们,cpu要注意,他们管理内存有ddr3  ddr2 但是接口都是一样的。

大半夜的发帖,不太容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给点加分吧!
大家要多多分享,因为分享就是收获,大家一起努力,走向美好明天!
在这里同时需要感谢徐老师,还有同学们!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F72830,不知怎么跑最后来了。。因为不能再次编辑,大家多多理解

网友:
你说cpu不对,内存控制器是在cpu内部,是cpu烧了,还是不兼容。

网友:
这种内存用REF参考电压的PWM电路,REF电压基本上都是内存电压的一半

网友:
跑线是维修的基本功,f72830是上电时序控制pwm控制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F72830,不知怎么跑最后来了。。因为不能再次编辑,大家多多理解

这里f72830pwm芯片8脚推测也是通过电阻连接内存供电上管s级的,本身信号定义为反馈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f72830pwm芯片8脚推测也是通过电阻连接内存供电上管s级的,本身信号定义为反馈检测

应该是,检测到电压过大关闭开启输出了。

网友:
楼主厉害看,我先去吃饭,吃完饭继续翻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检测到电压过大关闭开启输出了。

是的,这里F72830芯片7和8脚之间工作关系是互相联系的,16脚输入工作电压一般为12V左右。

网友:
cpu不对什么意思啊,楼主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D:
上面是不是说AM3主板用了AM2的CPU导致最后一步不开机,请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不是说AM3主板用了AM2的CPU导致最后一步不开机,请解答一下

cpu座写着AM2,内存却是DDR3,要换支持ddr3 的cpu才能点亮,一起的5000+ 6000+都是不好用的,内存不支持的

网友:
了解了,之前DDR3内存槽板确实许多主板上AMD CPU座用的是AM2 LOG的座子,严格来说要用AM3 LOG的座子,否则这样会易误导大家用错CPU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