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912SW+显示器上部分3分之1正常...下部分3分之2黑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06):
还有救吗..各位大神.....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坏了,别接VGA线,让显示器待机的图标出来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A:
这样的我报废处理的,不知道楼主想怎么修呢

网友:
这4根线怎么接上去啊..各位大神..拆的时候我忘记昂看了..接错了会烧吗..从上自下是CN801-CN802-CN804-CN803..怎么插上去啊..各位大神..

网友:
这四条线怎么接上去啊..拆的时候我忘记看了...把这个给忘了...电源板上从上至下有按顺序CN801--CN802--CN804--CN803-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我报废处理的,不知道楼主想怎么修呢

这4根背光供电线怎么接啊..拆机时候忘记看了..电路板上从上到下依次是..CN801-CN802-CN804-CN803

网友:
灯管线随便插,不要插插反就行,没有顺序

网友:
灯管线是随便接的,看来楼主是新手啊

网友:
看来又是一个不懂维修的人乱来

网友:
屏坏了吧,通用板点下看看。

网友:
这屏坏了,,,,,,,,

网友:
先确定屏有没有坏

网友:
楼主!修显示器要一定的维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