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6-01-06):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戴尔M5010 AMD集成显卡点笔记本,故障是开机红屏,能进系统,但是显示不正常,这机器修了很多。一看就知道是北桥虚焊遭成集成显卡问题,拆机上BGA焊台,修好显卡后开机一切正常,可是看不见无线网卡,连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没有。修这么多M5010重来没遇到这种故障,下戴尔热键盘程序打开无线网卡还是没有,换了一张带蓝牙的无线网卡还是没有,蓝牙又检测得到,晕了。开始重装系统刷BIOS,故障还是一样,分析应该出在两个地方,一是EC,二是南桥,明天先看EC,再搞南桥了,要不就是网卡小板接口问题。明天应该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无线网卡的开启信号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