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hd5770维修

楼主(2016-01-06):
拿到一张黑屏xfx hd5770。很low的卡。不知道什么情况,先打了下供电的对地阻值。6pin 12v短路。

测量各mos管,测得中间那个上mos管被击穿,拆掉。

测量12v对地已不短路,

找不到同型号的mos管,不知道换其它型号的可不可以。为了稳定,这三相供电的上mos管还是搞个一样的好。看看显存的上mos管是一样的,拆。结果悲剧了,不知道是不是冬天的缘故,400度都吹不下来,还把焊脚搞断了,没办法了。找了两个mos管,焊上。本来要上机了,为确保万无一失。多测了下,结果发现中间的两个mos下管G极居然不通。

跑线路发现背面的0欧保险电阻的一端锈掉了,不通路。想想上mos管击穿可能是这个原因。拆掉换新的。通路

之后上机点亮。维修结束。。、

网友A:
图片还能插的,是不是你图片大了没上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还能插的,是不是你图片大了没上传上来?

真的是图片太大了,,,,

网友:
修得很好,实力和细心都展现出来了。值得加分

网友:
你怎么测出来那个管子短路的。。

网友(2016-02-08):
HD5770用这么点风扇能散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