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M7 VER6.6主板CPU座上面的那个小三极管是多大的(在820 2.5V电容旁)?

楼主(2016-01-06):
大家帮忙看下啊!CPU座上面的那个小三极管是多大的啊!(在820微法2.5V固态电容右边,主板是映泰G41-M7 VER6.6)本来这片板是CPU供电短路,把短路的那个场管换了后不会短路了!但是不跑码,CPU也换过!量了三组电压分别是1.2V 1.3V 1.2V(不一致,1.3V不是换的那个场管!)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UP6219AK的问题,就把它换掉了(因找不到同型号就用UP6206AK代换了,论坛里有位大神说可以代换),换好后一通电就把820微法2.5V固态电容右边那个小三极管给烧了,烧了都看不清了!(还冒出火花了)各位大神/维友们帮忙看下啊(上面的那三组电压是正常的吗?现在那个小三极管烧了,要怎么修啊?)大神/维友们指点指点啊。谢谢!!!

网友:
这个小三极管和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你这图看不清楚,这种形状的有场管有三极管,你要么就跑线看G极接没接上拉电阻,要么就跑下D极看接那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看不清楚,这种形状的有场管有三极管,你要么就跑线看G极接没接上拉电阻,要么就跑下D极看接那里

我没手机啊,拍不了!版主,你有这块板吗?麻烦帮忙看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手机啊,拍不了!版主,你有这块板吗?麻烦帮忙看下啊

你看下板子背面有个贴纸,贴纸上有具体型号发上来

网友C:
具体型号发了 明天去店里看下有没有这个板 有就发给你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CPU供电的三组电压是并联在一起的   什么样的万用表可以量出它们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E:
一般小芝麻管都是N沟道的。开关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小芝麻管都是N沟道的。开关管。

他这种用什么型号的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板子背面有个贴纸,贴纸上有具体型号发上来

贴纸上写的是IG41AM7S-08 66038D 03709298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CPU供电的三组电压是并联在一起的   什么样的万用表可以量出它们的电压不一样?

那CPU供电应该是要一样的吧,如果是1.2V就统一是1.2V吧(是不是这样啊?还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他这种用什么型号的代用?

版主,你知道是多大的吗?(那个烧掉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型号发了 明天去店里看下有没有这个板 有就发给你

杰哥,找到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般小芝麻管都是N沟道的。开关管。

版主,这个是三极管还是场管啊?

网友:
我看了820微法2.5伏上面那两个小三极管是ww1 04,那那个烧掉的小三极管也会不会是ww1 04啊?ww1 04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B:
如果要换掉的话,是不是要把那个烧掉的小三极管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啊?(会不会是因为电源管理芯片而烧掉的?)版主们,麻烦指点指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是三极管还是场管啊?

先管一个N沟道的试试撒 你没图纸 又没点位的  还想咋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管一个N沟道的试试撒 你没图纸 又没点位的  还想咋滴啊

版主,帮忙分析下15楼和16楼的啊

网友:
多相数的供电回路都是对称结构,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元件,其数量,大小,参数,外观上丝印应该都是一模一样,最多因为排列问题而不是那么整齐

网友:
找了个ww1 02换上去,装上U一通电又烧了(不装U不会烧!)求解啊

网友G:
下面这个链接图纸的供电芯片也是UP6219,楼主可以参照这个图为修。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794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知道是多大的吗?(那个烧掉的二极管)

有问这个时间 可以找4个不一样的管子来试了啊  又不会烧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下面这个链接图纸的供电芯片也是UP6219,楼主可以参照这个图为修。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 ...

我这是CPU供电短路,现在是那个小三极管被烧了看不清了(刚换了个又烧掉了)求解啊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问这个时间 可以找4个不一样的管子来试了啊  又不会烧机器。

我刚换了个 又烧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CPU供电短路,现在是那个小三极管被烧了看不清了(刚换了个又烧掉了)求解啊 大神

参照上面那个图跑下线,确定上面那个烧了的小贴片是三极管、双二极管、还是场管,然后将PWM芯片和小贴片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参照上面那个图跑下线,确定上面那个烧了的小贴片是三极管、双二极管、还是场管,然后将PWM芯片和小贴片 ...

在网上查的是三极管,但不知道被烧掉的是不是ww1 04,所以要求助你们啊。

网友:
随便找一个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换掉的话,是不是要把那个烧掉的小三极管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啊?(会不会是因为电源管理芯片而烧 ...

先随便找个N沟道的来试试再说啊 。不行再换其他的啊 。 没有图纸能咋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先随便找个N沟道的来试试再说啊 。不行再换其他的啊 。 没有图纸能咋办啊

版主,你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有图纸吗?

没有啊  有的话 还废话这么多了啊 早给你了。

网友:
此板被我师父修好了!我师父把以前的电源IC换回去再把那个烧掉的三极管换掉就不会烧了,可以通电了但是不跑码!后面不知道他修了哪里修好的(因为我当时在研究V星H61M-P23转转停停,无CPU供电,把EN脚相连的那两个分压电阻换掉,还是不出EN电压)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