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数据恢复软件开发入门教程之一(工具选择和安装)

楼主(2016-01-06):
1.关于开发工具的选择
不管用什么语言开发什么东西,首先都需要个趁手的工具。现在主流的开发工具分为两大类,一是编辑器类,二是集成开发环境。前者一般是各种大神和装逼范的选择,后者一般是简化主义者和懒汉的最爱!
考虑到我们这个教程的需要,我在两类中各推荐一个。当然,后续的教程会以IDE为主。喜欢使用记事本或者类似的工具写代码的可以使用MinGW,官网:http://www.mingw.org/,具体怎么配置我就不说了,可以自行搜索网上的文章。IDE主要是微软的VS系列,从vs2005到最新的vs2015都可以。但是我不推荐vc6.0,因为这个东西太老了;也不要问我vs和vc的区别,想知道的可以自己去查!我后续的教程会以vs2010作示例,其他的类似!
操作系统平台推荐win7,xp也不是不行!

2.安装
怎么获取vs2010我就不多说了。安装文件是个ISO光盘镜像,你可以刻录光盘并用光驱安装;也可以使用虚拟光驱;还可以用解压缩软件把文件解压出来,直接安装。具体文件内容如下图:

双击setup.exe或者autorun.exe都可以。之后安装程序运行,具体如下图所示:

点击图中箭头标识的链接,开始安装vs2010。

去掉箭头指向处的勾选,然后点击“下一步”。

如上图,选择“接受条款”,然后点击下一步。

如上图所示,功能安装选择自定义,并设置安装路径,然后点击下一步。

如上图左侧所示,选择需要安装的功能,也可以选择全部安装,之后点击“安装”,进入漫长的等待。。。如下图:

在安装过程结束后会出现如下图的提示信息:

点击“完成”,退出安装程序。至此vs2010安装成功,可以在开始菜单种查找到vs2010的可执行程序,如下图: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一个都看不到,只能从原文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一个都看不到,只能从原文看

不是吧?我这看得好好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我这看得好好的啊

只有你自己能看,我们都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你自己能看,我们都看不了

应该可以看的

网友:
在原文看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