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5vsb空载正常,插主板来回摆。。

楼主(2016-01-06):
我有一个航嘉DH6电源,无法开机。
检查空载上电后5vsb电压输出正常。
将电源插入主板后测量5vsb在2V左右摆动,无法开机。
如果将绿线短接强制启动,5vsb变正常,成为5v。
此时电脑不自检。但按电脑开关按钮后,电脑开始自检启动。这时5vsb开始摆动,摆到小于4.2V的时候电脑就自动重启。
如果过了自检进入系统界面后,5vsb就不在摆动了。

这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更换待机电容吧

网友:
5V待机电压不稳,换5V待机电压输出的电解电容。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光*PC817反馈电路查查?

网友:
先把和5VSB相连的电解电容换了

网友:
5v待机两个电容全换了再说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没修 好几年了 那时候我还不会修就知道乱倒腾 现在会修了没时间看它 那电源跟我了我年了 有时间看看那里坏了5VSB 空载时候不摆 可能是带负载能力变弱 检查5VSB 输出反馈环路 5VSB IC的限流门限电阻 具体方法就是查查查当然滤波如果漏电也有可能

网友:
5V滤波可能性大。待机电源一次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驱动芯片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