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IO:W83627DHG-AC 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6-01-07):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的支持
    华星 G31FCM59
     IO型号是W83618DHG V
能用哪个IO来代换呢?  在线求解 已解

补充内容 (2016-1-12 13:49):
问题已解决

补充内容 (2016-1-12 13:50):
问题已解决----◎问题已解决----※◇问题已解决  问题已解决  问题已解决...问题已解决...问题已解决.

网友:
看看引脚资料,引脚定义相同的话就能替换代用。

网友:
应该都可以。只是说后面有不同的功能。应该都能代用。

网友:
也好 正需要  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需要  做等大神

网友:
83627-A可以用。。。

网友:
还没遇到地用这种IO的板子

网友:
去淘宝买个新的吧,应急的话去网站查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