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关设置

楼主(2016-01-07):
网关设置

  网关设置是网络参数设置的一种,网关设置是否正确决定了电脑是否可以访问外网。首先简单介绍下网关:网关英文名Gateway,其意是指出口,就好比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扇门,这扇门就是指网关。它是隔离外网与内网之间的一道屏障,一般我们普通用的有线或无线路由器网关地址为192.168.1.1或192.168.0.1,此地址即为网关地址。很显然,网关设置不正确,就无法访问外部网络。
  那么网关的设置究竟要如何操作呢?常用的两个办法:手动网关设置和自动网关设置(考虑到以后WIN10的普及,就以WIN10为例)。

  一、网关设置之手动设置

  人工手动进行网关设置,适合电脑数量比较少、TCP/IP参数基本不变、或者有特殊要求(比如维护时)的情况。这种方法需要在联入网络的每台电脑上人工设置“默认网关”这个参数,非常费劲,又容易输入错误。一旦因为迁移等原因导致必须修改默认网关的IP地址,就会给网管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不推荐使用。
  在屏幕右下角右键活动的网络图标

图一、打开网络共享中心

弹出打开网络共享中心,单击活动网络连接、单击左下角属性按钮。

图二、显示活动网络状态
图三、网关设置-选择TCP/IP V4协议

图四、网关设置-高级设置

图五、网关设置-手工添加网关IP

  通过上面的几步操作就完成了手工添加网关的工作,是不是有点繁琐?不要急,请看下面的自动设置,就不需要人工干预了。

  二、网关设置之自动设置

  一般情况网关设置都是自动获取的(如图四),我们的网络里有一个DHCP服务器,来自动给网络中的电脑分配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网络的默认网关发生了变化时,只要更改了DHCP服务器中默认网关的设置,那么网络中所有的电脑均获得了新的默认网关的IP地址。这种方法适用于网络规模较大、TCP/IP参数有变动的网络环境。

  三、查看网关设置是否正确
  上面讲解了如何进行网关设置,但是它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用系统命令IPCONFIG /ALL来查看检查网关设置的是否正确。

图六、网关设置-WIN10运行CMD命令

图七、网关设置-IPCONFIG /ALL 命令

  当我们怀疑网关设置值不正确时,可以用上面的命令来检查,如果网关设置不正确,可手工重新设置或检查DHCP配置是否正确,最终排除由于网关设置不正确导致的不能访问外网的故障。

网友:
这个方法好,不过跟以前的XP的不一样了

网友:
   详细资料

      辛苦了

网友:
WIN10 逐渐用的人多了。所以,用WIN10 写了一遍。

网友A:
win10  ip设置和DNS设置分开了 才注意

网友:
还要在dos下设置 啊

网友:
WIN系统要用命令查看下才能确认。

网友B:
那个啥,自动跃点是什么意思,以前看到过有点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啥,自动跃点是什么意思,以前看到过有点忘了.

哪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  ip设置和DNS设置分开了 才注意

感觉从WIN98 开始,都基本一样。菜单翻一翻就行了。

网友:
图片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www.baidu.com 这个用过吧。

自动跃点

经常的路由总和?不甚明了。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一跳, 就是一个网关或路由器。比如你访问 CCTV ,要经过好多个路由(网关),才能到达央视网站的服务器。那么每经过一个路由器就叫 一跳。

总和,就是总共“跳”过、通过了多少个 路由。

网友:
难道就是怎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