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XW215B显示器 闪烁

楼主(2016-01-07):
XW215B型号  显示器 开机 过一会 屏幕 闪屏 屏幕是LED的   这个灯管有关系吗

网友A:
LED灯条坏的少,改个通用高压上去看看还闪不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灯条坏的少,改个通用高压上去看看还闪不闪。

开机不闪  有时候 会闪  拿起来 又不闪 过一下又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闪  有时候 会闪  拿起来 又不闪 过一下又闪

检查逻辑板和屏幕连接部分 ,  我遇到过一个,   没解决,连接处断了的原因

网友:
LED的没灯管  是灯条的   这样的情况   主要还是看下逻辑板上面吧   先观察一下有没有明显的故间  再查查供电

网友:
关于闪烁的问题,最好方法可以通过点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区分其他的故障。

网友:
我换了个2和1的电源板,就不闪了,。

网友:
估计是供电不稳造成的

网友:
这种情况在LCD里面很常见。LED   看看供电是否有问题,还有LED排线接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