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

楼主(2016-01-07):
此板不出CPU电压,其他电压正常,有修过的吗

网友A:
CPU供电芯片换掉看看  或者查看下 VDDA vt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换掉看看  或者查看下 VDDA vtT

芯片都换过了,芯片都在旁边呢,VDD2.5V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都换过了,芯片都在旁边呢,VDD2.5V有了

测量下 CPU上下管 或者换个CPU看看 CPU座子加焊下

网友C:
遇到这样的板子真是头疼啊,只能仔细查找故障点,没捷径。

网友D:
没有CPU的电压,桥和总线的供电是不会有的,还是按照时序,仔细的检查一下吧

网友E:
cpu或者cpu座子
这个板子好像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或者cpu座子
这个板子好像有通病

对,就是来问通病的!普通的都查过了,没发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CPU的电压,桥和总线的供电是不会有的,还是按照时序,仔细的检查一下吧

桥的电压有,总线的无,都查过了,来问问有什么通病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样的板子真是头疼啊,只能仔细查找故障点,没捷径。

版主有修过这板子的通病吗,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故障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 CPU上下管 或者换个CPU看看 CPU座子加焊下

座子压过了,没反应,有通病吗,除那个排阻以外!

网友:
前面的内存供电正常了吗  芯片的供电开启正常了吗

网友:
查VDDA有没有,有了就查芯片的供电 开启信号

网友:
先看看上下管短路了没有。上管g极和d极有电压没有?如果g极没有电源管理芯片或许有问题。另外看看座子虚焊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