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2装电池不触发 适配器正常 开机

楼主(2016-01-07):
同行送来一台4752进水机,言归正传, 装笔记本电池不触发,但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 拆开发现进水面积不大在光驱边上先按照时序修,  查BAT_IN# 单独插上适配器 为3.3  同时插上电池就为0.3 心理在想是不是被拉低了 还是上啦有问题?

测R2775左边为3V右边为0.3 测电阻是100K正常  还有一端是到EC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6379420\QQ\WinTemp\RichOle\{3PBZ}S1K}6ES{VZ@@Q%F2G.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6379420\QQ\WinTemp\RichOle\{3PBZ}S1K}6ES{VZ@@Q%F2G.png

难道被EC 拉低了 找了一个同样的EC 换上去问题还是一样, 这时候郁闷了, 先看看进水的位置 有么有异常,用放大镜看出有一个地方断线了

R2756断线了 RTC_AUX_S5  是3.3 给南桥RTC 提供电压的,同时3.3 是到EC的  补线 装上电池触发,此机修复,这时候再测BAT_IN#还是为0.3 这时候才知道这个信号应该为低,本人新手写的不太好!还望多多包涵!

网友:
你用的那种放大镜么利害

网友:
不错好,认识还是好点

网友:
这个机器看来进水不是很厉害,所以只有R2756断线了,进水的机器真是不好修,好断线。

网友:
这个电阻断线,适配器应该也不会上电啊?

网友:
看的乱七八糟的,重新编辑一下,把那些图片的路径去掉。

网友:
运气真好,不错,没进水能看出来断线的真的很少啊

网友:
修好就好,帖子写的有点乱,一个断线的问题有图有思路就可以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没有走弯路

网友:
刚好就看到这地方了?

网友:
你说的那个信号 后面带个#   证明是低电平有效的信号   所以0.3是正常的   建议还是系统的学一下吧

网友:
最烦修进水机了,没办法,男人啊就是累

网友:
最后还是RTC 出问题了  蛮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