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修可否行得通?

楼主(2016-01-07):
    前几天接客户一华硕本子让给焊个电源口(熊孩子把电源口部分的板子踩断了),焊好之后客户说回家用不到十分钟冒烟了(现在越来越怀疑自己焊接技术了)...     然后维修过程中先考虑下自己焊接的位置还好旁边就有结点,断开后确定短路位置,可是板层短路严重半天没能分开(这足以说明技术之倒退),没办法只能考虑结点后续了,前面已经没勇气去分开板层之间的亲密关系了所以也就放弃了,因为对图纸本来就是半桶水,也没找到图纸,就想着结点部分前面也就一个电容链接着(应该没关系吧), 所以就不考虑此电容直接接到后面,测试是OK的,想着应该是不会出什么岔子了吧?大家看有问题么?? 哪里有不足或者错误之处还请大家告知。

网友A:
2合一固定是没有问题。最好还是再焊一根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合一固定是没有问题。最好还是再焊一根线。

恩,也是断的没辙硬是用胶糊上去的.

网友C:
一般我都会焊跟线,这样稳妥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都会焊跟线,这样稳妥些!

我是把前面短路部分取缔了然后焊的线链接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也是断的没辙硬是用胶糊上去的.

只要焦糊的结实,注意别短路,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这样不长久,一般我会加一根铁皮焊在上面链接到旁边的地线,加固就可以了,然后飞线,

网友F:
线用粗点的,最好是用0.5平方以上的,看图上的线好像很细,太细容易发热

网友:
这个话题就不讨论了吧,搞维修都能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网友G:
直接外接跟线 把电源口撤出去也可以吧

网友:
你这焊工也还差了吧。这样了能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焦糊的结实,注意别短路,应该没问题的。

前期就因为短路才返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长久,一般我会加一根铁皮焊在上面链接到旁边的地线,加固就可以了,然后飞线,

铁皮这个真没想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期就因为短路才返工的

我看这次做工挺好的,很工整,应该不会再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用粗点的,最好是用0.5平方以上的,看图上的线好像很细,太细容易发热

好吧...有问题了再说吧.一时间没找到合适的线

网友H:
飞线解决 在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外接跟线 把电源口撤出去也可以吧

嗯呐,最后也就那么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这次做工挺好的,很工整,应该不会再返修了。

是吧?其实我也不想返工...反正这不好几天了,也没见拿来了!应该不存在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线解决 在绝缘

这胶按理来说应该是绝缘了吧

网友:
把前面部分给隔离开,电源口直接电阻,电阻断开

网友:
糊的地方清理干净,省的再出问题

网友:
看这样,应该是没问题,除非里面没断干净,弄连了,才会短啊

网友:
看得好乱,而且图片看不出来

网友I:
版号 K42JR?
Rainwong
5几好像,不是4开头
详情

网友:
考验焊工的时候到了

网友:
入行不深 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号 K42JR?
5几好像,不是4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