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pe装系统时win7出错怎么办

楼主(2016-01-07):
pe装系统时win7出错怎么办

  在使用pe装系统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不是有效的32位程序,或是在安装时无法找到和创建新的分区。想来这个问题应该有不少的朋友都遇到过,因此今天分享与解决pe装系统时win7出错的问题。首先把win7镜像解压到你的电脑上。

  第一步:先设u盘为第一启动然后在开始行动:

  1、重启机器,进入PE系统。有些朋友不知道什么叫winpe,这个winpe究竟有什么用途,其实你可以把winpe理解为一个微缩版本winxp,他和winxp使用差不多,只是大部分的功能被禁用了,所以他的体积也非常小,虽然大部分的功能被禁用,可是他不影响第三方软件使用,比如Ghost,PQ等一些软件依旧在winpe运行自如。把WINDOWS7的ISO镜像解压到非c盘,如D:win7...。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建立win7文件夹。在这里在说明一点就是,一定要把你想分的分区分好,尽量不要频繁调整硬盘各个分区的大小,尤其是主分区,一定要考虑周全。

  2、进入PE,格式化C盘为NTFS。c盘最好有15G以上的空间,安装完win7大概要用8G。建议大家分30G
  3、关键部分从D:win7复制boot,bootmgr和sources这三个文件到C盘根目录。

  4、在PE中运行cmd,输入“c:bootbootsect.exe /nt60 c:”(注意exe和/及nt60和c:之间有空格) 回车后看到提示successful字样的语句就是成功了,然后重启电脑。

  5、把u盘取出,然后用硬盘启动,出现了win7安装导入文件的“白道”,然后出现了win7安装的欢迎界面,选择好地域。语言、键盘,下一步,选择分区,这时这个“无法将windows安装到磁盘”的提示没有出现,选择C分区,安装OK。在进入系统把刚才装机放入的多余文件删掉

  第二步:

  装好系统后会有两个启动选择有个windows设置启动那我们如何把它删除,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键入:msconfig打开系统配置对话框,选择【引导】标签,选择要删除的引导项目,单击删除即可。以上便是pe装系统时win7出错怎么办的解决方法了,有需要的可以按照以上步骤进行操作,操作需谨慎。

网友:
好复杂啊,现在好多PE工具都支持原声WINDOWS系统安装。

网友:
对小白 有用  加分支持 鼓励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