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楼主(2016-01-07):
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笔记本电脑是精密的高科技设备,无论是对笔记本硬件维修还是日常维护,都需要对笔记本进行拆机,不同品牌的笔记本电脑结构是不同的,有些部件拆解是有特殊性,也有共性,即使专业人员拆机时也是非常仔细和小心的,下面小编给大家总结了有些笔记本电脑拆机的时注意事项,以供大家参考。

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图一

  笔记本电脑拆机的注意事项:

  1、用毛巾把手擦干净,释放自身的静电。

  2、在拆机之前,首先要先把电池拆掉,然后长按开机键,释放掉主板芯片中的残余电量。

  3、在工作台上铺上防静电台布,手上最好也带上防静电手套,这样可以防止静电对主板芯片或者电容产生电击

  4、拆装要绝对细心,拆装部件时要仔细观察明确拆装顺序和安装部位,必要时用笔记下。

  1.首先去掉底盖(D面)的所有螺丝,包括电池仓中的螺丝,小底盖如果可以取下就取下,内存和硬盘也建议取下;

  2.然而转到键盘面(C面),取下键盘后,然后把键盘底下的螺丝都拆下;

  3.可以分离C面和D面了,既分离键盘面外壳和底盖,内部的主板就暴露出来了。

  5、螺丝钉弹簧等细小物品归类安放。

  笔记本进行深度改造或者维护时,经常需要70%~80%程度的拆机,会“诞生出”长长短短的一大堆螺丝,有时会多达三十多颗,给螺丝归类,非常重要。可以准备多个小塑料盒,侧面贴上双面胶,并用分别写上“底部”、“C面”“主板”等字样,笔记本拆机,这三个地方是“主战场”,也是螺丝的最多的地方,而主流笔记本也基本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拆机的。把拆下的螺丝按照在机身上的位置,在小盒子中进行“对位摆放”。

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图二

  6、使用镊子钩针要小心,不要认为对电脑造成损伤。

  7、拆键盘:卡扣或螺丝固定最常见

  键盘主要是靠卡扣固定在机身外壳上的。采用卡扣式设计的键盘需要仔细观察卡扣的位置,找到后用扁平塑料片将其逐一“推”出即可取下键盘。注意推是推键盘,而非抠卡扣。

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图三

  当键盘取下后,把键盘下放看得见的主板螺丝都拆掉,就能分离C壳和D壳。注意有时候C壳和D壳也有卡扣。可用硬塑料片,甚至是手指甲插入缝隙,沿着缝隙“走一圈”即可 松开所有卡扣。

  有些键盘被C面裹着或压着的,这时需要取下靠近屏幕的上盖(或面板),然后松开下面的螺丝。

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图四

  8、线材拔除:不同接口不同手法

  在取下键盘时,可以看到键盘是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的,内部会有更多此类接口,而越是轻薄的笔记本,内部排线就越多。不同的排线有不同长相的接口,拔除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连接线模块1:这是排线接口最常见的模块,首先要将左右两头推出,才可对线材进行拔插。

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图五

  连接线模块2:这种模块的卡条可以用手指抠起,便可进行线材拔插,在拔除时略微用力也可以。

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图六

  连接线模块3:这种模块没有固定线材的卡扣设计,多见于窄小线材连接,如触控板连接线等。

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图七

  连接线模块4:插座式连接线,多见于散热器、扬声器等供电接口。

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图八

  连接线模块5:这种接口实际上也是插座式的,拔插方式也基本相同,最常见于主板供电接口。

笔记本电脑拆机注意事项 图九

  9、光驱拆卸:笔记本电脑是一体化光驱,一般采用扁平数据电缆或插入式连接,将固定螺丝拆除后,可直接外来将光驱抽出。

  10、不能压迫硬盘、光驱等设备。

  11、一定要准备小毛刷和吹气筒,是清理过程中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工具,用小毛刷对主板和风扇进行清理,一定要轻轻的刷,小心一些小的芯片,用出气筒把缝隙中的灰尘清理出来。

  12、最后安装时遵循记录,按照拆卸时相反的步骤依次进行操作。

  小技巧:好记心不如小相机

  在拔下所有连接线之后就可以拧除主板螺丝,取下主板进行彻底维护了。对于拆解经验不太多的朋友,建议全程用相机记录过程,比如在拔除主板连接线和拧除主板螺丝前拍摄一张照片,重新装回时便于仔细对比有无疏漏。

  一句话总结就是:细心+正确方法=轻松拆机

  以上是笔记本电脑拆机时的注意事项,希望朋友们在对本本拆解时引起注意,避免对笔记本造成损坏。

post_deleted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是初学者的很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
拆装机是最基本的,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

网友:
闲置不用的充值卡或者IC卡都适合拆机,不提倡用螺丝刀硬翘,最好是用自己的大拇指指甲。不过很容易搞坏指甲。

网友:
对新手有帮助  加分支持下

网友:
拆装机是最基本的,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讲解,正是我这种初学者需要的,十分感谢!!!

网友:
拆机最头疼的是镙丝,哪里长,短,还有哪里该有,那一层该有几个

网友:
基本功啊, 需要多锻炼

网友:
价格多少啊

网友:
拆机是最基本的,需要多锻炼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是初学者的很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
拆电脑的基本注意事情,新手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
没拆过笔记本   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很好的资料。

网友:
楼主是个很细心的人,很认真的态度值得学习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以前我没有拆过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拆,现在好了,大部分都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螺丝长短要记好,要不然打穿外壳!!

网友:
大家去找中国移动的卡贩子,他们手里很多这种SIM卡的卡片,真的很好用,韧性十足!

网友:
现在的机越来越精密,很难拆了

网友:
我拆笔记本从没做过防护之类的

网友:
胆大 心细 作笔记 就是拆机的 秘密。

网友:
这个是真的,感谢分享,我就老是装完后还有多的螺丝

网友:
还是便宜的吗

网友:
讲解很好,很实用

网友:
不错 楼主讲的很细正是初学者很好的教材

网友:
写的很好,非常的到位。不过细节的地方没有说到

网友(2016-05-18):
对于新手的我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只能说适合新手!

网友A(2016-08-02):
最后那句 很经典
バ幸福De右岸
恩恩.是的这句话是好经典,感谢支持论坛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句 很经典
恩恩.是的这句话是好经典,感谢支持论坛

网友(2017-01-07):
高 今天又学一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