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示器 VE198/198D暗屏

楼主(2016-01-07):
收到一台华硕VE198/198D显示器亮度调不上去  屏幕是LED的  调到百分之百还是屏幕还是比较暗  版号是4H.1B802.A01
  看了一下论坛也有遇到这个情况的没有解决  有人说是灯管 有人说是高压包 还有人说是控制芯片  我把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把芯片周围的电阻 电容都量了一边   最后发现R808一个1004电阻无穷大  在报废板子上找了个1M的电阻换上去  上屏测试亮度OK 了

网友:
希望大家能加点小分 鼓励一下

网友:
楼主换的哪个电阻啊能否标注一下呢。

网友:
上面有表明啊  R808

网友:
LED何来的高压包
不过最后问题找到了还是值得赞赏
敢于分享加分鼓励楼主

网友:
找一下这个芯片的PDF 然后指出这个电阻的位置,然后,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这个帖子的含金量就上去了。可能就是个精华帖,地毯式轰炸,费了不少劲

网友:
这个技术可以。有心去不测量

网友A:
真材实料的帖子,虽然含金量不高,但是却绝对真实可信,

不像某些文章说的那么简单,那么“假”,难道真正坏元件的时候,就好像只会坏单一的一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材实料的帖子,虽然含金量不高,但是却绝对真实可信,

不像某些文章说的那么简单,那么“假”,难道真 ...

给加点小分呗

网友:
不好意思,我给忘加分了

给你补上

网友:
是给升压板供电的电阻吗?

网友B:
第一张图片超级小    那个电阻是到哪个 引脚的也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片超级小    那个电阻是到哪个 引脚的也不说

这个电源板上有零件的标位  记着是R80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