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G465无解故障

楼主(2016-01-07):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白屏了一下就不显示了。看开机电流会跳变心想是显卡了。报价。。留下维修。机器以前是修过显卡的。上BGA。故障依旧。。换了个新显卡也是一样电流跑到1.5A 中途会上2.2A然后下降到1.5A。陷于维修中。换北桥 刷BIOS。都是卡在1.5A供电是正常的、网上看了下这本本的此故障。目前好像是通病。就是没人说怎么解决的 求解

网友A:
反正都搞了,还不如把南桥杀了试试

网友:
这种不好弄啊  一般你看看外接怎么样啊   如果外接正常  查一下屏那里的问题 如果不正常看看屏上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搞了,还不如把南桥杀了试试

是啊,杀南桥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都干了,没有好 可以考虑换板了

网友:
为什么要碰运气啊,抓波形看看,锁定故障范围。

网友:
杀南桥试试吧

网友:
按时序走一遍看看。

网友:
测下1.5的转换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