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80GM-D2H主板CPU风扇开机转几秒就停了。

楼主(2016-01-07):
主机拿来开机CPU风扇转几秒就停了,换了电源一样。把主板拆出来,先除尘,在裸板点一样。拔掉CPU4PIN供电不会断电。怀疑CPU供电的问题,量4PIN接口无短路,在量供电上下MOS管也无发现异常,主板CPU供电芯片是:6324ACRZ与6612控制的。换了这两芯片故障一样。现在没招了,在线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CPU供电肯定有不正常的地方,建议楼主耐心查找,上电的瞬间看看有无电压输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肯定有不正常的地方,建议楼主耐心查找,上电的瞬间看看有无电压输出呢?

刚上CPU现在不断电了,但无复位不跑码。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上CPU现在不断电了,但无复位不跑码。供电都出来了

那就继续修时钟和复位,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CPU产生了  查下 CPU供电的PG信号 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