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无图无型号高端国外机型触发电流0.323A之1打毛爷爷天价收费维修

楼主(2016-01-07):
前日无聊看小说中,来一伙计,说师傅,机器给修修,得,拿出来给我看看,我擦,富士通哇!!!看看型号先..晕....全部标签英文,机器上也找不到任何型号,也看不到任何输入电压标示.先问故障,说是用着用着就自动黑了.好吧,先通电看看,没看到输入电压标识,哪就先19V,电流调低一点,触发电流显示0.323A,电压没上全啊,这估计可不太好修啊,这种机器一般都是没图纸的啊,唉,这几天运气不太发,老修些无图机.....告之客户:国外机型,一般没图纸,不太好修,先留着检测,电话通知报价.对方同意.拆机,我去!!3年前的机器,I5,512G的固态硬盘哪!!哪时可是天价啊!!板子拆出来找板号,居然看不到板号,只有PCB号....哪就先查查是啥机型,网上一查,对应配置富士通T902,2W多块的机器啊,这价位机器!!!不一斧子下去还等啥呢!直接电话报12张毛爷爷!!故障点也不先查了,不就电压没上完么....在哥面前都不是事,对方同意维修,哪心里美哇!!!!!不用红色字不能表达我心里的美哪!!

通电,全板打电感电压,无3V,5V,可能正常,有些机器3V5V是触发后才出来的,触发,全板打电感电压,有3V5V,1.5V,1.05V,.4个电感无电压,见下图,分析电感布局,4个电感,其中三个电感用的是控制芯片+场管的复合芯片,一个电感上有场管,按布局来分的话,3个相同电感靠近CPU肯定是CPU供电的, 有这样的认识哪就好修,CPU供电是最后出嘛,哪就先修另一个电感的供电就OK了,查这个电感的控制芯片,跑线路在背面找到了,51518芯片,51518是个基本用与显卡供电的芯片,哪就是说这个电感是显卡供电的,量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电感不出电,排除电感短路,基本条件就是供电,LDO电压,开启信号,再加外周条件,论坛查芯片能借鉴的图纸,还真少,只有一位兄弟发一张截图,将就用吧,见图   EN有3V,V5IN2.76V不对,VREF0V,VREF不对,先修,打值0欧姆短路,按经验芯片短路一般为10左右的欧姆,电容一般为0欧姆,该脚位边上装有一电容,KO掉!再测为465欧姆,再触发!我去,触发掉电!!!肯定是还有不对的,撸撸思路,VREF直接对地短路,会有大电流,大电流会产生什么,有可能会引起前极供电电阻电流过大烧断路,看VREF脚位上连了一电阻,测该电阻,阻值N大,再看芯片图纸,应为97K欧姆,见图 得,直接料板上拆一个,通电触发,跳变到07A多了,肯亮机了,装上屏,亮机!修好了!!!

网友:
赚大了,恭喜恭喜,的亏搞了个芯片资料参考

网友:
哇靠  修笔记本12张毛爷爷

网友:
兄弟也真敢报,恭喜

网友:
楼主平时积累的经验,终于用到了

网友:
国外机 无图纸 不太好修  能收上钱 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对这个价格,这个客户 也算合理

网友:
感觉楼修机器很厉害啊  第一次听说短路 还能准确判断是什么短路  厉害

网友:
12张毛爷爷     太6了   你也真敢报     给咱迅维长脸啊     哈哈

网友:
客户也是个土豪

网友:
这个机子外观看起来不咋的,配置的确不低,12张收到也合适

网友:
厉害啊,一下就找到了问题所在

网友:
这价钱吓死人!恭喜恭喜!

网友:
啥配置呢?

网友: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第一次见这么高的维修费真给我们迅维长脸,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给楼主加分。

网友:
无图纸确实不好弄,能收到钱已经不容易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