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设备的AP管理地址与设置

楼主(2016-01-07):
无线网络设备的AP管理地址与设置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无线网络设备产品类型有路由器、无线网关、无线网桥,无线AP等,我们举个例子,在我们外出旅游或吃饭的时候会住宾馆,我们通常会习惯的问一句你们宾馆的WIFI密码是什么,在小的宾馆可能会用路由器级联来完成,而比较大的酒店就会使用AP来完成了。因为无线AP的覆盖范围广、信号稳定。无线AP信号范围是点对点的形式,以AP为圆心向外扩散的圆形覆盖形式。因此今日那分享一个无线网络设备AP的管理地址。我们以Cisco无线AP未初始化来设置吧。

图一无线网络设备的AP管理地址与设置

  1、物理连接,电脑设备(PC)和AP通电,用“console线”把他们连接起来,注意AP面板上面有写着console口(平时用的台式机、笔记本需要买一个USB转R232口线)。

  2、XP系统中点击:开始—附件—通讯—超级终端,输入名称“test”,然后选择“CMS端口”点击配置按钮,波特率96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数据流控制:硬件,点击确定进入配置界面。

  3、使用命令配置无线AP的管理地址在超级终端中输入:

  Ap>enable
  Password:Cisco (密码区分大小写)
  Ap#config t (进入全局配置状态)
  Ap(config)#int BVl1 (打开以太网接口BVl1)
  Ap(config-if)#ip address 10.0.1.1 255.255.255.0 (设置管理IP地址)
  Ap(config-if)#no shutdown
  Ap(config-if)#exit
  AP#wr (保存配置)

  4、只有经过初始化的无线AP才可进入WEB中管理,这样才能到我们的电脑设备中看到熟悉配置界面。以上便是无线网络设备的AP管理地址与设置的方法了,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以上内容。

网友A(2016-12-06):
写的不错。就是不知道这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就是不知道这是怎么设置的

等你有了无线ap设备就明白了,这么说很难理解

网友A(2017-02-10):
引用 网友B:
等你有了无线ap设备就明白了,这么说很难理解

我做过网络没做过AP就是还不知道怎么设置,跟路由器一样好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网络没做过AP就是还不知道怎么设置,跟路由器一样好设吗

嗯,和无线路由器设置差不多,如果是连接的多个的话,设置麻烦一点,你做的时候自然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