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电源IC9 是什么型号的芯片?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1-07):
先马电源IC9 击冲无法识别型号。在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
找个长城的电源参考下吧,低端货好多地方都是同样的设计,同样的用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传张IC图片就更好了....

有就不用来这里问了。。

网友:
价格多少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上网查电路

网友B:
先确定下是7脚还是8脚的?,如果是7脚,少那个脚?这样大家猜好帮你猜猜猜

网友B:
先猜一个P1014AP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猜一个P1014AP06

查一了别一个贴子, 我猜也是P1014   先马超影450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下是7脚还是8脚的?,如果是7脚,少那个脚?这样大家猜好帮你猜猜猜

少7脚没焊点的,原芯片带有脚无焊点。 1014 脚没有7脚引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