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确定哪一颗显存短路

楼主(2016-01-07):
比如说显存短路,拆掉所有显存之后测量PCB已经不短路,怎么测量拆下来的显存是哪一颗或者几颗短路谢谢DDR5

网友:
逐个安装,那个装上短就是

网友A:
好像有一款软件,可以准确找到是那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一款软件,可以准确找到是那个坏了

显存已经拆下来了,如果显卡不亮也能确定?

网友B:
2楼的方法比较可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方法比较可靠吧?

哪里有焊盘引脚定义

网友:
除了替换法,还有其他?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装上试   好像还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听说N卡不装显存在dos环境下可以亮机,不知道楼主你有没有试过?

网友:
要么你就拆一颗打一下值再拆另一颗,如果都拆下来了就打显存焊盘上面的值

网友:
拆下来的就不要再用了,淘宝上植好球的128M的6块钱一颗,256M的10块钱一颗

网友C:
拆的时候,边测边拆,后续工作就不用做那么多冤枉工了,你一下子就拆完它,是不是觉得你风枪特别够力呢

找显存点位图,对照着图来测吧,供电和接地脚在两边,不在中间

网友:
最后的楼主我认为你说的很对,一个一个的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的时候,边测边拆,后续工作就不用做那么多冤枉工了,你一下子就拆完它,是不是觉得你风枪特别够力呢
...

大哥,有DDR5显存焊盘定义图么,那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有DDR5显存焊盘定义图么,那里有

我不是大哥,做大哥会被人砍的

网友:
每个显存之间有个电容 可以测量电容来判断是否短路

网友:
其實如果是顯存短~直接上電(別懷疑)短路那顆會發燙(最燙那顆就是了)

网友:
怎么不是拆一个测量一下的呀

网友:
如果显存都拆下来了,是比较好判断是那个显存坏了,没拆下来就不好判断了。因为供电都是通的。
判断拆下来的显存是比较简单的,对应显卡,是那个电压短路,然后找到这个电压是供给显存的那个脚,再找到显存的接地脚,直接量下每个显存就判断出来了。

网友:
其實樓上方法都可以~正統做法:拆一量一
偷懶做法:直接上電燒(前提是得確定是顯存問題~不然有機率燒GPU)
副電短還有種隱藏維修方式:量測顯存旁邊電阻PWM(至於哪顆我也不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