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条开启信号低电平最佳方法

楼主(2016-01-07):
在论坛发现改通用高压条开启信号为低电平时有人改电路做了一个反相器,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将开启信号接在屏供电5V上就可以了!

网友:
你太聪明了。其实还可以接在电源指示的绿灯上

网友:
高手太多路过下~

网友A:
通用的就是高电平开启,还需要去改?请表达清楚

网友:
当然啦! 这多好用啊

网友:
直接从屏供电上拉个5V是可以。。不过有点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就是高电平开启,还需要去改?请表达清楚

板子是好的开启信号是高电平啊。。不过各种原因引起的开启信号为低了。。。就可以这样子改,,

网友:
是个好办法,省了不少麻烦

网友:
我懒惰的时候也是这么干滴。不过屏供电先于背光供电数百毫秒,会出现瞬间白屏。所以还是反相器好。其实许多驱动板在ON信号出来时已经有一级反相器了,顺着这条线找到一个三极管模样的东东,把开启信号接在它的输入级即可。

网友:
这种方式简单易操作 我就是这么干的 就是有的屏 开机背光比屏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