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UD2H开机困难,挡C1

楼主(2016-01-07):
    一块H55M-UD2H,客户反应,开机困难,要开很多次才能成功,但只要能开机,就很正常。主板通电试机,开机挡C1后死机,反复开关多次后,能正常开机,但关机后再开机,又挡C1。测了各点电压都正常,内存槽打值也正常,内存的关键点电压都正常。拿出波波器,测了各级供电的波形,全正常。实在没什么好办法了,只好使出18摸的绝招,但是网卡声卡1394还有串口,都没有高温的,无意中摸到14.318晶振,开机正常跑码了。立即笑开了花,后面你们懂的,成功修复!

网友A:
晶振不良,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不良,换了就好了

看来是时钟引起的故障呢。

网友:
晶振性能不良,一摸就好

网友:
楼主,屌无明日

网友:
技嘉的我还没碰过   华 硕的我到碰过   32.768一摸就跑码的   也是换了晶振好的

网友:
只遇到过用表笔戳32.768跑数的,没试过手摸跑数的

网友:
前几天修过GA 不触发,碰晶振上电的,换晶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