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坐不上系统咋办大神们给给大招吧

楼主(2016-01-07):
华硕K55V来的时候不开机,在论坛找个BIOS刷上开机了。做xp和WIN732位能做,就是64位坐不上,以为是BIOS不对然后又刷了好几个,效果都一样,客户是固态硬盘加6G内存,非要用64位系统,又遇到过的没

网友A:
是不是BIOS不支持64位  官网下载BIOS试试

网友:
有没有试过用传统方式安装?

网友B:
有可能是BIOS问题升级官网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不支持64位  官网下载BIOS试试

老大我在官网上下的BIOS没法用啊,做XP很快,做WIN732位的慢的很,坐上也没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BIOS问题升级官网最新版本试试

我真的快崩溃了,官网上下的BIOS的软件装不上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吗  在官网刷BIOS,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的快崩溃了,官网上下的BIOS的软件装不上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吗  在官网刷BIOS,老大

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的,找人给你合成一个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