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修了个屏为三星LTM230HT01坏屏

楼主(2016-01-07):
同行送来一个显示器型号是  AOC 2330V+,此款用的屏为三星LTM230HT01屏,据同行说自己买了一片驱动板回来装上马上就烧驱动板上屏线接口的三极管如下图,接手后去料板上拆了一个三极管试,没接屏线可以点亮屏的灯管,一接上屏线也一样开始冒烟,那就一定是屏的罗辑板断路,又不能用烧机大法,本来想放弃了修,闲来无事,只有用拿来万能表试量量,过程就不说,最后经查是一个小贴片电容短路,这样就蒙好了一个屏,如下图,手机拍的相片,效果不好,见谅

网友:
屏上保险没爆吗?

网友:
这种问题算是比较常见的,算是送钱的了

网友:
确实蒙的好!点个赞

网友:
逻辑板上保险无烧断?烧个屏供电三极管。

网友:
逻辑板上保险完好无损,只烧驱动板上的屏供电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