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

楼主(2016-01-07):
故障现象:有待机电流,0.09A,按下power键后电流没有任何变化!
故障维修:拆机查看,3V/5V待机芯片烧毁,换后,待机电流变很大,0.1几,这时可开机,一旦待机电流变小0.04左右就不能开机,按开关键没反应,后查看待机芯片的3V/5V线性电压,基准电压,都出来了,于是先排除芯片没焊好的的可能,仔细一看,待机芯片附近有一10欧姆电阻烧坏,找了个0欧姆的换上,该电阻是起保险作用的,测试,现象还在,插电看有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usb附近有两个隔离保护管发烫找了配件换上,还是不好,用笔量usb附近的供电芯片短路,电容有一个短路,拆掉电容,量还短,拆掉供电芯片,量不短了,OK,找到故障,USB供电芯片短路,将供电芯片拆下,然后焊回电容,将芯片的两脚并联的一端和三脚并联的一端用导线连上,这样即使不焊回供电芯片usb还是可以用的。OK,测机,正常!

网友:
希望楼主吧维修的照片和电路图发上来,供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