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19A330BW/XF程序怎么刷,黑屏无信号通病!

楼主(2016-01-07):
不知道采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工具,或者怎么在线软件刷,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需要编程器刷!

网友B:
无信号可以考虑在线刷 不过得眼急手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信号可以考虑在线刷 不过得眼急手快

眼急手快?怎么在线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编程器刷!

版主能说说在线刷的方法吗?现在手头工具甚少

网友:
用编程器刷,要不就是去三星官网现在在线刷的

网友C:
先去三星官网找,有固件升级程序的直接就可以刷。   如果没有,那就只能用编程器刷了。  编程器有在线刷,不用拆机的。  有的编程器要拆下芯片插上去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去三星官网找,有固件升级程序的直接就可以刷。   如果没有,那就只能用编程器刷了。  编程器有在线刷, ...

已经是最新版本的固件了,和官方的一样,没法刷

网友:
用编程器刷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是用编程在就是去官网下个软件了

网友:
两台电脑QQ远程控制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