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

楼主(2016-01-07):
如题,看图。谢谢……

网友:
高压电路那边的一个模块吧。

网友A:
你这是台式机电源里面拆出来的吗?

网友:
这是电源里的稳压模块吧。

网友:
品牌电源里的监控小板...

网友:
HP电源高压旁边的小板,3843应该不用作监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台式机电源里面拆出来的吗?

是的,是的,是是的……

网友:
是不是把高压则的驱动电路做成小板?

网友:
开关电源里面的PWM驱动模块

网友:
开关电源的电源管理模块。 3843

网友:
3843开关电源中比较常见

网友:
应该是副电源的吧,是产生待机电压的。

网友:
UC3843  开关电源控制IC

网友:
这个小板上面没有整流电路

网友:
品牌机里面才有的东东,监测电源部分的

网友:
牌子货哦  做工可以 典型的PWM电路  建兴的

网友:
开关电源里面的PWM驱动模块,是不是!!!

网友:
PWM脉宽调制芯片,它是这个开关电路的核心

网友:
3843是开关电源pwm ic

网友:
在哪拆的,,,,,,,,

网友B:
3843电源驱动模块,电源板上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843电源驱动模块,电源板上用的。

谢谢,有图吗,给一个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有图吗,给一个好吗?

3842驱动芯片 百度一下,不要学那么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2驱动芯片 百度一下,不要学那么懒。

感谢指教……

网友D:
没见过,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
开关电源PWM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什么地方用的

pc开关电源上拆的

网友E:
修电源吗?
是电源坏了?
还是这个小板坏?

网友:
是电源模块来的吧

网友:
电源震荡驱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电源吗?
是电源坏了?
还是这个小板坏?

修电源,,电源坏了。这个小板坏不坏不清楚

网友:
当然是电源模块了

网友:
当然是电源震荡驱动模块

网友E:
电源坏总有个现象啊?
电源待机电压是多少?
风扇会不会动?
有没有声音?
还不知道有没有坏就不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坏总有个现象啊?
电源待机电压是多少?
风扇会不会动?

不准备修的,拆了玩玩,为以后做准备。坏电源多了去了,以后慢慢玩,慢慢学着修理,希望您多多帮助、指教。谢谢……

网友:
显示器不怎么清楚,不过看起来像是驱动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