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310奇怪故障

楼主(2016-01-07):
客户送修一台戴尔V1310笔记本,独立显卡虚焊,由于是显卡门机器,所以推荐给客户更换集显主板,集显主板到货后,装上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考虑是主板可能有问题,就重新再淘宝又发了一块,主板来了以后,换上还是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无意中按了一下FN+F8的屏幕切换键,内屏亮了,关机重启,又不亮了,每次开机都是要手动按FN+F8切换内屏才有显示,之前没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特此发帖,求助高手分析解决。
测量:LCD_VCC_TEST_EN,每次开机不发出,手动切换后,才会有3.3

网友:
二楼附上图纸

LA-4231P DELL 1310 .pdf

网友A:
因为程序默认是独显启动,应该是程序决定的。但是可以人为上拉EN。

网友:
还是主板的问题,为啥不换一个改良的显卡呢

网友:
单订主板成本也高,搞维修的能省则省吧。

网友:
应该开机先识别 内屏  为什么你的不识别呢这问题 不好说

网友:
试试可以认为上拉高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程序默认是独显启动,应该是程序决定的。但是可以人为上拉EN。

你说的是BIOS程序还是液晶屏码片?

网友:
应该是程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