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电视机顶盒怎么用 电视机顶盒安装方法

楼主(2016-01-07):
数字电视机顶盒怎么用 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方法

  如今有线电视传送两种制式的电视信号:模拟式和数字式。但现在绝大多数的非智能电视只能接收模拟式的电视信号,因此会出现有些电台有雪花点、图像不清晰的现象。而电视机顶盒正好解决这个问题,它能够接收数字式电视信号,然后把数字信号还原成模拟信号输入电视机,通过这种方式接收的电视节目图像稳定、清晰,目前很多电视机顶盒的功能已经远不止于此了,还可通过网络进行交互式数字化娱乐、教育和商业等活动,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下数字电视机顶盒怎么用以及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的方法。

什么是数字电视机顶盒?

  数字电视机顶盒是信息家电之一,是一种将数字电视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的变换设备,它对经过数字化压缩的图像和声音信号进行解码还原,产生模拟信号,通过电视显示器和音响设备给观众提供高质量的电视节目,有了它,用家里的模拟电视机就可以享受数字生活了。

数字电视机顶盒的分类

  1.机顶盒可分为标准清晰度(SD)机顶盒和高清晰度(HD)机顶盒两种。高清机顶盒与标清机顶盒主要的区别在于解码部分的不同,标清机顶盒可以完全兼容标清和高清数字电视信号,可做上下变化,输出标清和高清信号。高清晰度电视机顶盒(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Set Top Box):用于接收高清晰度数字电视信号,并将高质量的视、音频信号输出给高清晰度电视机进行显示,能够解码、输出 1920×1080i / 50Hz 或更高图象格式的视频信号;其输出的视频信号宽高比可为 16:9,水平和垂直清晰度可达 720 线,同时兼容标准清晰度数字电视信号,并能解码,输出多声道声音信号。

  2.机顶盒按功能可以分为电视机顶盒和网络机顶盒两大类。电视机顶盒通过接收数字编码的电视信号(来自卫星或有线电视网,使用 MPEG 压缩方式),获得更清晰,更稳定的图像和声音质量。网络机顶盒内部包含操作系统和互联网浏览软件,通过电话网或有线电视网连接互联网,使用电视机作为显示器,从而实现没有电脑的上网,这种机顶盒叫做网络机顶盒,国内的机顶盒指的就是这一种。

数字电视机顶盒怎么安装?

第一步:打开包装盒,取出机顶盒和以下附件:

  1.音/视频电缆:是一根黑色的双头线,此线两端各有3个黄红白插头;

  2.有线电视用户线:一头是用户公头,一头是英制F头;

  3.机顶盒遥控器和带电池,遥控器外形图见背面。

  第二步:接线:

  1.将机顶盒放在电视机旁边,将电池装入机顶盒遥控器;

  2.关闭电视机开关,先拆掉原用户线,将随机配送的用户线的用户公头插到墙上的有线电视插座上,英制F头插在机顶盒后面板的RF或IN插孔并拧紧;

  3.将音频/视频电缆一端的黄红白3色插头按颜色一一对应插入机顶盒后面板的3色插孔,并将另一端的黄红白3色插头同样按颜色一一对应插入电视机后的3色AV IN插孔,黄色:视频VIDEO,红色和白色:左右音频AUDIO。若电视机后面有几组3色插孔,选择视频输入组IN中空闲的一组即可。

第三步:调试:

  1.将智能卡微芯片朝下,按箭头指示方向插入机顶盒插槽内;

  2.插上机顶盒电源插头,打开机顶盒前面板上的电源开关,使机顶盒处于开机状态;

  3.打开电视机电源开关,按电视机遥控器AV模式转换按钮,将电视机画面切换至对应接口的AV界面。

  若电视机后面有几组3色AV插孔,说明电视机有几个AV频道,你需要继续按此键直到显示出数字电视的开机画面。如果屏幕上显示“没有购买此节目”或“未授权”但实际上已经购买,请等待几分钟,让数字电视机顶盒的智能卡自动接收授权即可。

网络机顶盒设置教程(电信IPTV)

  1.连接线,插电源。开机,买回去第一次打开时肯定连接不上的,需要设置自己的账号和密码。一般开机后等出现类似如下界面时就可以进行第二步。

  2.在遥控器上按设置,密码为6321,注意遥控器上有2个设置键,注意不能按错。

  3.选择基本设置,网络连接类型用有线的就选择选择有线连接,用无线的就选择选择无线连接。

  4.如果选择有线则跳过这一步,选择无线就要认真看一下。选择搜索,左边的框框里会出来一些网络信号。找到自己开始设置的无线网络,并选择相应的加密方式。注意只要和无线信号发射源一致就行了!

  5. 下一步,选择PPPOE,输入itv拨号账号和密码。

电视机顶盒和网络机顶盒的区别

  1.网络接入不同:简单的说,网络机顶盒可以看成是一个通过互联网获得视频节目。也就是说普通的机顶盒接的是同轴线缆,走的是有线电视网络;而网络机顶盒接的是网线,走的是互联网。

  2.主要功能不同:传统电视所收看的节目都是固定的,不能接入互联网,也不能随消费者自己的喜好支配电视节目,不具有可以加载的内容和应用。而连接上网络机顶盒,通过网线或无线WIFI接入互联网,在电视机上可以实现网页浏览、视频影片播放、在线聊天、游戏娱乐、在线电影电视等,也可随意安装应用程序。
网络连接:网络机顶盒之所以带有“网络”这个词,就是因为它能够连接到互联网,重复利用网络上的资源(视频、图片、文字信息等),所以网络机顶盒一般都配有有线接口和网线WIFI网卡,是用户能够方便的链接到互联网。外接设备:网络机顶盒丰富的外部设备扩展接口,可以链接鼠标键盘、摄像头、游戏机、外部存储(U盘、SD卡和硬盘)等。

  3.节目内容不同:电视机顶盒接收的是各个电视频道,就是平时我们电视播放的那种,而网络机顶盒是通过互联网实现各种与电脑同样的功能,如:在线观看电影电视、游戏娱乐、网页浏览、微博、博客、收发邮件、在线聊天等内容。

  4.费用:网络机顶盒花过一次钱后,以后就跟着宽带走,按网络运营商标准交费;电视机顶盒一般由有线电视运营商免费为你提供并安装,按电视运营商标准交费。

  5.相同:都是有线数字机顶盒,一台机顶盒只能管一台电视机,如果非要用一个机顶盒接多个电视机,所接的每台电视机所播放的频道、内容都是相同的,一台机顶盒同时只能收看一套节目,需要同时收看多套节目需要安装多个机顶盒,那就需要多收费。

数字电视机顶盒破解大揭秘
  有线电视机是需要付费的电视,按照包月包年来计算,有线电视机顶盒就是一个控制终端,电视节目采用加密的形式。当收费到期的时候加密的频道和节目就无法播放了,如何想出一个招数来给有线电视机顶盒破解。

  说到数字电视机顶盒破解,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有线电视加密的原理:电视台把接收来的电视信号先输入数字加密设备,把电视信号通过算法加密后向外输出,由终端的解密设备解密后输出普通的射频信号,再送到我们的终端接收设备,由电视放出画面。

  有线电视加密法有多种,这里主要讲解“加扰法”。在加密到解密这段线路,要想非法接入电视信号,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百万分之一。但经解密设备解密后的信号任何可以接收电视信号的电视机都能播放,这就是破解数字电视机顶盒的切入点。

  数字电视机顶盒破解方法之一:把机顶盒放在其中一台电视机(下称电视A)的高频头附近,让其可以正常收看,再用分支器从输出端分支出信号到另外的电视机。这样的数字电视机顶盒破解方法有一个缺点:就是另外的电视机只能接收电视A接收的频道附近的5个频道。

  数字电视机顶盒破解方法之二:用非与门电路或555电路制作一个开放式多谐振动器,其谐振频率只要能履盖有线电视的整个频段即可,制作成本约6元左右。把这个谐振动器放在机顶盒的旁边。让机顶盒能接收到振动器发出的信号,再用分支器从机顶盒的输出端分支出多台电视机,这样,所有电视机就能接收所有频道的信号了。

  数字电视机顶盒破解方法之三:用高频三极管如9018做一个高频发射电路,利用射频输出再次发射,只要小小发射功率,让机顶盒能接收得到即可。或用同轴视频线分支接入输入或输出端,除去外层屏蔽线,只留中间的线长约1米,把这线绕在机顶盒。让泄漏出来的信号感应给机顶盒接收。

  电视机顶盒故障

  在我国,有线电视机顶盒的用户基数非常庞大,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收视故障也是花样繁多,相信不少业主深有体会,那么,常见的有线电视机顶盒收视故障有哪些呢?又如何破解呢?

  以上就是数字电视机顶盒的使用方法及安装技巧。用户可以边参考边安装,相信经过实践,一定可以完成数字电视机顶盒安装过程,然后安心享受美好惬意的视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