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换屏后引发的血案(不定时花屏,黑屏,点不亮、不触发、反复掉电维修)

楼主(2016-01-07):
       亲戚的亲戚送来一台东芝C600,说是屏裂了,放了好久没用,现在小孩子读书要用,所以要修起来。好吧,三下五除二换了屏,打算进系统看看,谁知放着转过身回头一看屏幕变黑了,电流指示灯还亮着,键盘大小写按下去也没反映。强制关机再开变花屏了,再关再开又好,但过不多久又黑了,这回在COMS里面没进系统,按大小写灯有反映,按开关也能关机。心想会不会显卡有问题啊。不过再开几次索性点不亮了。好吧,算我倒霉,再三下五除二把板子拆出来,裸板点上诊断卡(此机MINIPCI-E支持的)跑76,不上内存跑7E.,查代码说是跟键盘有关,现在是裸板,难道是EC有问题?仔细看主板上发现时钟芯片和VTT供电两处有点发黑了,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操起风枪加焊了再说,本想以为能为好,可谁知事与愿违啊,而且情况又变得不一样了,按开关电流上到0.5左右立马掉电,过几秒之后自动上电到0.5再掉,就这样反复掉电,多点几次上流偶尔又能保持在1.0左右,再点几次更悲催的事情发生了,待机电流变小,不触发了,我勒个去,这是什么机啊(传说中的神机吗?),没办法,硬着头皮按时序查吧,查EC的BIOS正确读取(这样我就不再查什么供电、时钟、复位了)再查RSMRST#以及EC到PCH的EC_PWRSW#也都正常,那就转向PCH的待机条件去查,先测32.768OK,再查待机供电只有0.4V,查源头到了这里,
      Q6200G级和S极都有3.3V,D级就是给PCH待机电0.4V,且G和S极击穿了,很显然是挂了,更换一个OK上电到0.5还是反复掉电;这时直接用示波器对准PLTRST#,发现掉电瞬间只上升到1.4V左右就立马掉下来了,遂用双通道 SLP-S3#去对比VOCRE芯片发给PCH的PCH_PWROK和VTT芯片发给EC的VTT_PG以及VOCRE等各路主要供电,发现都是SLPS3#先掉;查到这已经被这神机搞得思路混乱了;上论坛查找相关掉电的维修经验,按照说的步骤先断PCH_PWROK(目的是不让PCH发出复位)还掉,把VCORE_EN接地也掉(目的是不让产生VOCRE),当断开VTT_PG的上拉电阻时不再掉了(此时VCORE_EN为低)      此PG是VTT供电芯片发给EC的,EC收到后才会发出VCORE_EN开启VOCRE;当前VCORE_EN已经发出VOCRE也正常产生,那为什么还会掉呢,前面说到把VCORE_EN强制接地也掉,那就说明问题还是出在VTT_PG或是EC上,把VTT_PG上拉电阻恢复,再用示波器抓抓看,这一抓果然发现了问题(还是前面不仔细没注意到啊),电压只有2.4V,再抓上拉电阻供电端+V3S发现也只有2.4V,这显然不对啊;随即追查源头,看下图

       Q7004的G级有1.4V,D级2.4V,S级3.3V而Q7007G级是0V,折掉Q7004上电G级变为0V,更换Q7004上电OK, 此机就这样修复。

        此机是客户长时间放置没用,出现的故障可能是由于主板受潮引起吧,故障点不是很常见,最近修到几台机都是很久不用出现多个故障,感觉比进水机难修多了;希望各位看了有用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A:
受潮会引起管子坏掉真是难以置信,有谁能解释这一现象

网友:
受潮真是不常见的故障,有经验了哈哈哈

网友B:
断路法的帖子是不是楼主首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路法的帖子是不是楼主首发?

论坛有人发过此类贴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潮会引起管子坏掉真是难以置信,有谁能解释这一现象

等你下次能修好类似情部我的机就会相信了

网友:
是Q7004坏了吗

网友:
呵呵 万幸是修好了

网友C:
头够大的,本来换屏的机子折腾出这么多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够大的,本来换屏的机子折腾出这么多毛病

是啊,所以说是神机,故障表现一伙一个样,不好判断

网友(2016-12-20):
嗯  ,牛 ,就是一些二级供电 没转换出来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