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X79(MS-7712)不触发与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6-01-07):
不少人Q上问我,最近都干什么去了,那肯定是赚钱啊。总不能一直当个修板工,好歹自己也是开店的老板。好了言归正转,前几天有个客户找到我,说是自己淘宝买的外星人X79+i7 3960X套装,最近无法开机了,卖板子的网店说超过1个月,无法提供质保服务,然后一直装死人。我说你弄来我看看。板子到手之后,他又补充,刚买来的时候很好用,过了好几个礼拜之后,这板子会二启,然后变的多次启动才能进BIOS,直到最近是完全没了反应……丢根烟打发走人之后,开始研究。

板子放手术台,上排插,点开机排针,确实毫无反应。不触发,不是待机条件不满足,就是开机电路出问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查待机条件,我最喜欢就是先找3VSB是否正常。V星板子喜欢用转换芯片把5VSB转换成3VSB,而不是1117、1084这样的稳压器。

这板子是UP1014P,实际检测如下:
1脚:空
2脚:EN,无电压
3脚:5VSB输入,无电压
4脚:控制端口,无电压
5脚:空
6脚:3VSB输出,无电压
7脚:反馈,无电压
8、9脚:接地
原来5VSB待机电压都没,那怎么可能会有3VSB的呢?
继续看图纸

SYS5VSB_OFF这个信号,通过R558这个10K电阻到Q45的G极,注意,这里的Q45是个P沟道管子。所以G极是个低电平信号,才能使得D极和S极相同,实际检测发,Q45的G极是个低电平信号,R558这个电阻两端也是低电平信号,Q45的S极有正常紫5V待机电压,D极无电压,显而易见,Q45这个P沟道的管子坏。V星料板上找个这样的管子替换之后,5VSB正常出现,同时前面的3VSB也正常出现。

此时点开机排针,顺利触发。
在这里说下,如果找不到P沟道的管子,那么吧Q45拆了,在R533和R528改用焊锡直连,那么也是可以得到5VSB待机电压,当然前提条件是SYS5VSB_OFF必须是低电平信号。
上CPU,触发后不断的掉电重启,量各大供电: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1.1V供电:1.1V,正常
桥1.5V供电:0V,不正常(给SAS和SATA模块用)
PLL锁相环供电:0V,不正常(给CPU内置锁相环模块使用)
VTT总线供电:1.1V,正常
CPU核心供电:0V,不正常
VSSCA系统代理供电:0V,不正常

看的出来,几大关键性供电有好几个是不正常的。还是看图纸,首先把PLL锁相环和桥1.5V电压给解决掉。
先看PLL锁相环:

1.8VREF这个基准供电到LM358(U44)的5脚,7脚控制Q33的G极,把3.3V转换成1.8V的电压,从S极输出。实际检测发现,U44的5脚基准供电丢失。

再看桥1.5V

1.8VREF这个基准供电进过电阻R578和电阻R580分压之后,得到一个基准供电,根据图纸上的电阻阻值,换算是1.5V左右,到U44的3脚,1脚控制Q48的G极,把3.3V转换成1.5V的电压从S极输出。实际检测发现,U44的3脚基准供电丢失,并且R578一端的1.8VREF同样也是没有。

找1.8VREF,看图纸:

U48的1脚和3脚同时输入3.3V供电,5脚输出1.8VREF,至于为什么会输出1.8V的电压,那是因为R429和R344这两个电阻调压得来,公式和RT9214一样。上电检测1脚和3脚都有3.3V的供电,断电后再线测量R429和R344阻值基本符合。根据V星主板的尿性,这个小5脚芯片肯定是损坏,料板上找个替换之后,再次上电,没多久,小喇叭开始报警。

同时,LPC诊断卡上清楚显示53代码,提示缺内存。

上内存上显卡,接键鼠套,没多久,外星人的LOGO映入显示器,做个系统跑下鲁大师都没什么问题,板子算正式修复。

老规矩:图纸+BIOS送上,没别的要求,就请看官们赏点分,谢谢大家。

 会员1125742元2022-10-5 17:21
 会员5217932元2022-9-25 10:50

1.25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9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3.03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5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坐个轩辕的沙发,今天没分了,明天一定双倍帮你加,正如你说的,赚钱赚分是不能少的,但感谢给予这样详细的帖子,你的帖子看的 太多了,学到了很多。

网友:
看你修的完全无压力呀,我这看都看不懂...

网友A:
小地方 还没见过 外星人 主板

网友:
大神回归了    偶像呀

网友:
外星人主板表示没见过,这个你还找的了图纸够厉害。

网友:
板主的思路清晰利害啊

网友B:
Q45拆掉相当于这里SYS5VSB_OFF这个信号工作失去控制作用,R533和R528改用焊锡直连,前提条件不一定要保证5VSB OFF这个信号工作为低电平状态,感觉这里描述错误。

网友:
第一次看见外星人的主板。。叼叼叼

网友:
引用 网友B:
Q45拆掉相当于这里SYS5VSB_OFF这个信号工作失去控制作用,R533和R528改用焊锡直连,前提条件不一定要保证5V ...

是必须保持低电平  这个待机保护  新版 老爱坏  V星命名为SYS5VSB_OFF  还有个3VSB_off  都爱坏
楼主的意思是说 如果没零件换 就直接飞线  但是这个信号必须是低电平  IO会检测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地方 还没见过 外星人 主板

版主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Q45拆掉相当于这里SYS5VSB_OFF这个信号工作失去控制作用,R533和R528改用焊锡直连,前提条件不一定要保证5V ...

不,这里仅仅针对找不到P沟道的管子。如果SYS5VSB_OFF是个高电平信号,那么哪怕直连,板子也是无法触发或者有诸多别的问题。

网友C: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1.1V供电
桥1.5V供电
PLL锁相环供电
VTT总线供电
CPU核心供电
VSSCA系统代理供电
从上往下是这个主板工作时序吧

网友:
   你是在晒戒指。  外星人的图纸你都找的到。

网友:
绝对好贴,值得加分,

已收藏,感谢楼主分享,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1.1V供电
桥1.5V供电

不是,我只是写的习惯,这板子是:内存-桥1.1-总线VTT-桥1.5/PLL锁相环1.8-CPU核心供电/VSSCA系统代理

网友:
修的非常好,思路清晰

网友:
精彩………………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1.1V供电:1.1V,正常
桥1.5V供电:0V,不正常(给SAS和SATA模块用)
PLL锁相环供电:0V,不正常(给CPU内置锁相环模块使用)
VTT总线供电:1.1V,正常
CPU核心供电:0V,不正常
VSSCA系统代理供电:0V,不正常
具体的检查位置在哪,求指教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啊,特爱看您的帖子

网友:
外星人的主板没有修到过,楼主技术好厉害,修的完美

网友:
楼主可以去当老师了,分析的好精彩

网友:
看你修的完全无压力呀,。技术真好

网友:
好精彩。亮点是第一张图的金戒指那个大的

网友:
1.8V基准电压,没图纸的话,还真不好修,这个案例分析的好

网友:
LZ你这个诊断卡吗

网友:
这个帖我想给10分,为什么最多只能是2分

网友:
嗯 嗯~~学习了!!不知道图纸如何找到的!!

网友:
楼主好样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D:
你这样发是想让我扣你的分的机会吗

网友:
怎么感觉戴尔外星人主板也一般啊。。。没修到过,一直以为是大板。

网友:
这个机器 你也能找到电路图  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发是想让我扣你的分的机会吗

我是偷偷的向楼主要了个QQ 为了保密性想删帖  但是删不了

网友:
感觉LZ修板好简单

网友:
淘宝的东西这么不好吗?

网友:
不,这里仅仅针对找不到P沟道的管子。如果SYS5VSB_OFF是个高电平信号,那么哪怕直连,板子也是无法触发或者有诸多别的问题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的诊断卡挺好

网友:
好贴,已加精华

网友:
我也是的,写得太详细了。我都快抓不得到重点了。我修此板时也遇到过上面问题

网友:
不用客气,期待您下次的作品

网友:
刚好能用到BIOS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帖,第一次见外星人台机主板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都适用那些牌子的主板?

网友:
为了看戒指;又返回;为什么我的关注点是主板呢

网友:
我看你修板子内心从来没有挣扎过,很镇定啊,不稳定的你怎么搞,不定时死机,不定时蓝屏的那些呢?

网友:
老手啊 老手,我都看不懂

网友:
你这个PCI-E的检测卡是所有机器都支持吗?

网友:
楼主厉害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这诊断卡搞不懂跑字母就是内存  数字就是显卡,咋楼主的是内存呢

网友:
这个主板。怎么我的供电DRMOS芯片是F0830AH?而不是楼主图纸上的R2J20652?通用吗? 终于找出来了。我这个供电芯片是:FDMF6705V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真的学到好多   lz是在哪里学的  迅维吗

网友:
目测主板是山寨外星人。

网友:
锁相环电压你怎么量的,qq说下

网友:
外星人的主板。。。。。。X79和至尊I7

网友:
看你的帖子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同时也能学到很多

网友:
来自: 中国
楼主的诊断卡在哪买的?支持所有主板的pcie吗

网友:
版主分析的太仔细了,我这小小白都看的懂,赞下!学习了。

网友:
外星人主板 新鲜~~
这么牛X 还坏了~~

网友:
嘿嘿,刚看到这论坛跑过来看看

网友:
分以加,楼主这机器修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到位,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除了看见的图片还看见了那个金戒指。。。

网友:
原来外星人的主板是MSI代工的

网友:
来自: 安徽
大神啊 修机思路干干的

网友:
没搞过外星人,怎么感觉👽有点坑阿!

网友:
楼主有空帮我修个华擎X79的板不?

网友:
戒子是亮点 不过 技术好 那主板可以报吧

网友:
我看到的是手,好大一个戒指

网友:
看来楼主是赚大钱去了,杂牌板都不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