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31 无CPU电压 案例联想y570

楼主(2016-01-07):
y570 待机微短 006. 网卡灯亮 ,拆机检测 无CPU 电压核显电压,CPU 供电95831,95831总结一下,号称主板终结者,cpu 南桥 BIOS 外围 断线都会导致。下面本人的维修心得分享一下。
1, 看到95831的芯片,先别着急,万用表上 测主供电,一般都有,少数23脚出现断线的,飞线OK
2,4 5 6脚SVID 对地阻值130欧,阻值偏大可能断线,通电情况下电压1.05v,如果偏低考虑偏执电容漏洞pc920,
3,断24脚,强制CPU供电工作,出CPU电压可以初步判断芯片正常,不出换,也有论坛说不准确,自己总结吧!
4,CPU供电正常南桥出H_CPUPWERGD到CPU正常1.05v,CPU座左下角3x3飞线测量,无1.05v可能得换南桥了,不过别着急 换个CPU刷个BIOS,测下晶振,焊一下,不行还是无1.05v ,换个南桥试试吧,南桥方面的问题高手可以在补充一下!
5,pg 电压,vr-on 工作条件测仔细了
6,网卡  声卡,也能影响南桥工作不正常,我现在修的是网卡影响南桥不工作,
先写到这吧 有活力,不足的地方大家一起总结

网友A:
楼主这是换了CPU供电芯片好的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了什么,没头没尾这说明什么,,,,,

网友:
这是求助还是分享啊?

网友:
我的是网卡芯片换了 导致无CPU电压

网友:
图片倒是上传了不 少,没看明白

网友:
用不到示波器的话就只有这几步了。

网友:
有些不完整 ,边忙编发,网卡芯片坏了,导致南桥工作不正常,所以无cpu供电,,,,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网卡导致南桥工作不正常,从而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换了CPU供电芯片好的吗

网卡坏了 导致南桥工作不正常   所以不出CPU供电

网友:
下次考虑下,南桥做之前,首先考虑下别的坏了没有。不过楼主网卡坏,怎么查的历程经过没讲啊?

网友:
楼主是是这么查到网卡的!!

网友:
都是些高手啊

网友:
网卡坏会导致这种现象,学习了。有多了一个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