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PLUS开机显示chassis intrude!please check your system fatal erro...

楼主(2016-01-07):
网上找解决办法什么刷BIOS,清空电池都没用。最后找到解决方法就找到chassis中间跳线连接的一个三极管和小电容拆下来。就OK了,大概在IO旁边,附图

网友A:
你搞个跳帽插上去不就行了,不用拆东西

网友:
什么原理啊

网友:
修好了  没研究一下 那里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个跳帽插上去不就行了,不用拆东西

你觉得我没试过吗,如果可以我何必多此一举,吃饱没事干

网友A:
检测机箱是否打开,工作原理是,CHASSIS跳帽接到他拆的三极管B极,插上之后接地,拉低三极管控制极电压,让三极管截止,三极管截止后OCASEOPEN变成高电平。
如果不插跳帽三极管控制极的上拉电阻会让三极管导通把OCASEOPEN变成低电平。
IO检测到OCASEOPEN为低后就会认为机箱盖打开,开机后就会提示chassis intru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我没试过吗,如果可以我何必多此一举,吃饱没事干

你厉害,我吃胞了没事干,行了吧?

网友:
凤城是坛子中最稳重,乐于助人的,写个帖子对新人照顾有加,特意说的非常细致,楼主对他这样说话实在不应该

网友:
哎呀,今天遇到一个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啊,没修出来,明天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上面没跳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机箱是否打开,工作原理是,CHASSIS跳帽接到他拆的三极管B极,插上之后接地,拉低三极管控制极电压, ...

解释得非常详细。。。。LZ反而没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