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G470无cpu供电之被95831搞死

楼主(2016-01-07):
  闲得蛋疼,这来一g470 ,上电0.25A 3s掉电。叫客户留机打发走。

拆机,刚拆键盘发现没插,这下肯定是二修无疑了,拆完发现主板 PCH被换, cpu供电电感  上下管  电容都被换过,bios刷过, 95831不知道换了多少个,pcb绿油都脱皮了。+1.8VSP供电芯片被拆掉。

佩服上家,大动干戈最后还没收到钱。好! 正好蛋疼就让我来诊诊到底是啥疑难杂症,竟要如此大动干戈。

首先补件,上+1.8VSP供电芯片。pu502

量各供电电感无短路。上电,+1.8VSP出来,电流还是0.25左右几秒掉电,当然不要幻想上个芯片就好。继续,这时就可以按时序去查了。
这时候除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 所有电压都正常,cpu供电ic 95831

测95831基本条件:VDD   VIN  VDDP  VR_ON 都正常。  这时要出cpu供电 还需要svid。要出svid还要PCH发procpwrgd(H_CPUPWRGD)给cpu
cpu才发出svid给pwm芯片,找到procpwrgd测试点R26或r27.

用万用表量上电到掉电发现无电压,这时就会联想到PCH条件不满足或坏了?这就是为什么上家换PCH的原因吧,我也有这想法,然后去查了出H_CPUPWRGD的两个条件:PWROK 和APWROK都正常。这时一个想法飘过,会不会是万用表骗了我?
示波器,单次触发,触发电平0.8V左右,上电,波波显示H_CPUPWRGD维持了2us,乖乖果然给表骗了,有时候太快的信号表是反映不过来的。波波的图没拍就不上图了。
这时基本断定H_CPUPWRGD也正常了,为了证实接下来

去掉95831的24脚电阻(这时检测95831和周围电路是否有问题的敲门,不知道的自行去搜索),这时上电电流0.3不掉电了,依然不出cpu供电,但发现H_CPUPWRGD一直维持1.05v 这下完全证明H_CPUPWRGD正常。

既然H_CPUPWRGD正常那svid也应该出来了,上波波量到了svid波形,分析波形得到电压应该是1.16v(相关过程和方法就不详细写了,搜搜就有,要学会用搜索,呵呵)。这下可以确定问题就在cpu供电电路了。

好,范围缩小那继续查,既然一修哥换过ic  电感 330电容 上下管,那我就重点就不放在这些了。但是我心里还是不相信95831,又换个新的无果,看来多疑了。然后量95831周边电容电阻的连接情况发现无明显断路。纳闷了,到底哪里问题?

喝杯茶一边思考,这时有点发现,当时拿掉cpu量cpu电感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会不会这有问题,一般拿掉cpu都会有几百欧阻值的。放下杯子,马上再量量,还是当初的阻值。乖乖,这什么玩,cpu供电连接n多小电容电阻等,一个个拆大工程啊,烧鸡大法也行不通的,几十欧 1v烧不热的。想了想妙计来了。

图片
首先拿掉两电感,托平焊盘,如上图测量。电感焊盘输出端中间焊盘阻值有问题。查图

由上图可知是VSUM-这个信号阻值拉低,继续追,这时罪魁涡首浮出水面。

没错pc952 , 拆掉阻值正常,找个装上,装回电感,上电,电流刷刷上去亮机。

总结:这个电阻导致的现象会使很多信号表面看起来都不正常,比如H_CPUPWRGD,如果只是用一般方法去量就以为有问题去换PCH了。所以得用多种方法去证实某信号是否正常。
点位图 给需要找测试点的下载 g470-ATI独显 LA6751P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还是很好的,就是这种细心,维修中最缺了,当然,示波器的功力还是要有的

网友:
好多人往往忽略了procpwrgd,上家就是瞎修。

网友:
看不懂也要给你加分

网友A:
楼主走弯路了,你接到机器后,各个电感没有进行阻值测量。但是后来总算是走回来了。

网友A:
楼主以后要注意 ,接到机器要首先测试各个电感的阻值,只是给你一个建议。不是轻蔑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走弯路了,你接到机器后,各个电感没有进行阻值测量。但是后来总算是走回来了。

对地阻值没个标准的,这又不是完全短,有时候很难认为短路的。有时候1.05v几欧都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后要注意 ,接到机器要首先测试各个电感的阻值,只是给你一个建议。不是轻蔑你。

呵呵,没这么认为的,有好建议好方法都应该分享这时对的

网友:
95831有那么难修吗

网友:
楼主不错。这台机子修的很细心…………上家修不出来很正常

网友C:
平时还真不会注意这里的问题,感谢楼主分享,请问VSUM什么意思?

网友:
好牛的说,行云流水般的手法

网友:
楼主信号玩的挺熟的哦

网友:
真牛逼,特别是处理后面短路的时候

网友:
不错,很细心啊,阻值应该一早就要测试

网友:
贴子写的真不错  故障机实物图  加上仔细 的分析    特加精华   以示鼓励  望 多多发贴  论坛有你更精彩呐

网友:
卧槽,都被修了那么多地方,楼主果然是我辈修士的楷模  膜拜。。。

网友:
上次有同行把另一个板子的都搬过来都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的细心,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95831就是难搞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太厉害了,我是从来还没有去主意电感的焊盘还是有两个分开的点的。确实受教了。

网友:
一个小电容?楼主细心呀。

网友:
procpwrgd维修到这点,高手了

网友:
太牛了,这种短路确实不好烧机啊!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值没个标准的,这又不是完全短,有时候很难认为短路的。有时候1.05v几欧都是正常

显卡阻值很低。但是CPU都得几百欧

网友:
一起努力 楼主真棒

网友D:
确实犀利 这是cpu的反馈问题吧 其实一开始就可以用示波器打 cpu电感瞬间有没有波形的 就不必考虑南桥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电感是的那两个信号是不是检测用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时还真不会注意这里的问题,感谢楼主分享,请问VSUM什么意思?

第一路调节器下垂电流检测输入脚

网友E:
esos detalles hacen la diferencia

网友:
加分超过时间了,加不了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实犀利 这是cpu的反馈问题吧 其实一开始就可以用示波器打 cpu电感瞬间有没有波形的 就不必考虑南桥那边的 ...

打过了,试好多次大多数没波,有时闪几ns的波,也不是标准的方波,跟短路保护的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工程太大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很考验功底!膜拜楼主!

网友:
这个方法精典,要不然还真修不出来,示波器运用也恰到好处

网友:
这技术牛啊,

网友:
牛逼呀  其实这种问题不好修的  不仔细没耐心 一般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哈哈哈··往往一修哥会错过小电阻

网友:
楼主是高手,电路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修那么多地方的机器一般我就不修了  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很难修的,相信很多人就是方向对了也不一定能修出来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好厉害 这样难得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很好,多上点图啊,哥哥

网友:
找了好久没有找到点位图。。居然有。。

网友:
真心不容易啊这机器   G470我修到最多的就是 CPU坏了 后南桥也是坏的

网友:
分以加。这机器给我绝对修不出来

网友F:
把电阻去掉,CPU供电还没出来,芯片换过,就应该考虑周围元器件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被别人搞了那么多还能整好,厉害呀。

网友:
还真的不知道,电感底下有这小秘密

网友G:
楼主最后总接写错了 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os detalles hacen la diferencia

Where are you from?

网友:
实力派  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电阻去掉,CPU供电还没出来,芯片换过,就应该考虑周围元器件了

谢指正,是写错了,是电容,说明看帖认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总接写错了 是电容问题

谢指正,是写错了,是电容,说明看帖认真啊

网友:
楼主这水平真的是厉害呀,没什么能难到了

网友:
楼主心细,我碰到过好几台这款机器缺U供电的,都没这么麻烦

网友:
发帖辛苦,加分了

网友H:
请教一下 hm7x   也是APWROK 和PWROK  正常后 直接发出procpwrgd吗?  还是中间有其他过程  比如 25m起震  读取bios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 hm7x   也是APWROK 和PWROK  正常后 直接发出procpwrgd吗?  还是中间有其他过程  比如 25m起震   ...

还有25m bios也要正确。这些没详细说,其实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25m bios也要正确。这些没详细说,其实都正常了

还有其他条件吗 ???  还是你有啥绝招不 ,

网友I:
楼主我有台不开机电源灯闪烁,T420的板CPU电压阻值,有CPU时9.0,没时100.0对吗?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很给力,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有台不开机电源灯闪烁,T420的板CPU电压阻值,有CPU时9.0,没时100.0对吗?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具体你有先确定主板到底是哪部分问题。缺少什么电压或信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分析得很到位,信号方面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厉害,要我搞,完全搞不清思路,看来得向楼主学习好,希望楼主不要吝啬经验哈

网友:
思路清晰,是个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过了,试好多次大多数没波,有时闪几ns的波,也不是标准的方波,跟短路保护的不一样的。

对的 顺便打下上下管g级波形也可以的 这个时间是比较短 很难抓  不管怎么样 楼主技术还是杠杠的啊

网友:
楼主维修恩路明显,学习下,

网友:
大神啊,这技术真的太赞了!

网友:
95831 24脚拆了可以看那问题吗

网友:
无论如何这才是最扎实的技术功底

网友J:
好羡慕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羡慕楼主的技术啊

支持请加分,以后还会有,发帖必精!

网友:
   G470   没有CPU电压, 也是有好多的。   但遇到这个信号导致没有CPU电压, 还是满少的

网友:
这个不错 .. 图+理论+实践.....高

网友:
写的不错。有文字,有图片,分析的很到位。